丝杠螺母损坏的原因

楼主(2024-12-20):
今天公司的设备第二次遇到丝杠螺母损坏了。搜了一下,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
丝杠螺母损坏的原因有多种,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点:
1.润滑不足:适当的润滑有助于散热和降低部件的金属-金属磨损。润滑不足是滚珠丝杠或滚珠螺母过早失效的主要原因之一。
2.杂质和碎屑:滚珠螺母或滚珠滚道中的污垢或碎屑会阻碍滚珠轴承的自由循环,可能导致丝杠或滚珠螺母中的滚珠滚道损坏。
3.未对准:滚珠螺母与丝杠的未对准会导致侧向负载或偏心负载,可能导致滚珠轴承在某些位置磨损,甚至从返回管中脱出。
4.超速:超出滚珠螺母的临界速度可能导致捡拾齿损坏,使得滚珠轴承能够从螺母中脱出。
热处理不当:螺杆或螺母热处理不当,没有合适的硬度,不耐磨。
5.设备磨损:设备其他部分的磨损可能导致螺杆与螺母配合有问题。
6.侧向力:滚珠丝杆升降机在运行中不可受侧向力,侧向力可能导致丝杆与螺母之间产生间隙,使得钢珠从螺母中掉出。
7.轴承安装不当:轴承安装不当可能导致轴承倾斜或产生背隙,影响丝杠和螺母的正常工作。
为了延长丝杠螺母的使用寿命,应定期进行维护和检查,确保润滑充足、清除杂质、保持正确安装和对准,以及避免超负荷和超速运行。
以大家的经验,还有哪些可能的原因?

网友:
你说的应该都不对,最大的可能是运行震动,震动把珠子全搞成麻点,
第二就是负载过大,负载过大的情况极少,因为无法正常运行,
多的原因是震动对珠子造成冲击,
还有就地过速度,和缺油,
机床震动过大,造成珠子在滚道中,不规律冲击运行,造成珠子损坏

网友(点评):
对的 振动产生局部冲击

网友:
推锅报告,,,没有规格选型裕量不足的条款。。。。。

网友:
很好,直接发给客户,可以忽悠一下

楼主:
假如悬臂的 模组丝杠发生 震动,会不会 导致丝杠螺母发生损坏?比如说珠子掉出来。

网友:
核对过负载吗

网友:
这种螺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