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弹簧柱塞对移动件限位问题

楼主(2024-12-20):
我想对丝杠上的滑台推到某一位置后被限制移动,然后过一会再离开,全程都用手动控制,限位件采用淘宝上买的这种弹簧伸缩柱塞,
但是现在不知这种弹簧柱塞深入的凹坑外形结构和尺寸应该做多少合适,如果做小了,担心限制不了,如果做大了没有限制效果,所以请教有这方面经验的人,谢谢

网友A:
直径与柱塞前端保持一致,深度不能超过柱塞头的钢球部分。不过这种柱塞感觉弹簧压缩的变形量太大了,建议可以考虑这样的。在每个需要限位的位置打对应的凹槽,柱塞头运动到凹槽内达到限位效果,加大推力可前进到下一个限位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径与柱塞前端保持一致,深度不能超过柱塞头的钢球部分。不过这种柱塞感觉弹簧压缩的变形量太大了,建议可 ...

收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径与柱塞前端保持一致,深度不能超过柱塞头的钢球部分。不过这种柱塞感觉弹簧压缩的变形量太大了,建议可 ...

我再问下,这种凹槽,是球头的还是方槽型?

网友(点评):
我之前用的场合来判断是否推到位置,就是打了个圆柱孔,没有做成球头。直径可以比柱塞球头小一点,球头卡进这个槽的时候,弹簧要是被压缩状态。这样定位后不会晃动。

网友:
球头卡进去定位嘛?然后用力推把球头压下去就能去继续前进了?

网友:
如果做小了,担心限制不了,如果做大了没有限制效果,

担心限制不了和没有限制效果难道不是一个意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径与柱塞前端保持一致,深度不能超过柱塞头的钢球部分。不过这种柱塞感觉弹簧压缩的变形量太大了,建议可 ...

我看到有个视频,是做成左图那种V字型豁口,你的方式是不是像右图一样?

网友(点评):
我做的是右边那样的,钢球与槽底部不接触。靠槽边缘与钢球接触限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径与柱塞前端保持一致,深度不能超过柱塞头的钢球部分。不过这种柱塞感觉弹簧压缩的变形量太大了,建议可 ...

如果采用这种小凹槽的结构,是用铣加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