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公差分析的探讨,看看懂公差分析的社友有多少

楼主(2024-12-20):
今天看到一道比较基础的一道公差分析案例,希望社友们能多给出一些不同的意见

网友:
感觉条件不充分啊,没唯一的答案,感觉公差分析都是一些很虚的理论,真正干项目没人会分析这些,都是边干边修补。

网友(点评):
条件已经很充分了,公差分析不就是从设计端开始吗,要是边干边修补,那都是工艺的事了。答案是不唯一,你可以先给个答案看下满不满足配合要求

楼主:
用极值法分析,选用右图标注,可将给尺寸10±0.05,调整尺寸30.5为30.4,公差给±0.05,计算间隙为0.4±0.2,满足要求。

网友(点评):
但是0.05公差过小,加工成本过高,报废率较高

网友(点评):
±0.05的公差还小啊,是个正常的数控CNC都闭着眼睛满足

网友(点评):
±0.05公差很大了

网友A:
能不能具体举一个现实中的例子,这些理论跟现实都脱节了,你发的这个题目什么情况下会有类似的现实场景,方块的材质是什么也没有说,还有合格率大于95%这个条件跟公差分析没有关系,公差分析的再就是分析了我觉得也意义不大。

网友(点评):
合格率大于95%跟公差分析没有关系吗?用概率法分析的话难道不用引入合格率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具体举一个现实中的例子,这些理论跟现实都脱节了,你发的这个题目什么情况下会有类似的现实场景,方 ...

调解各零件的公差可以提高装配的合格率,这是一定的,这是一个定性的分析结论,但是提高了多少这是是定量分析了,需要结合现场生产过程,最终出的一个结果,而不是设定值,不知道我这样表达你能不能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解各零件的公差可以提高装配的合格率,这是一定的,这是一个定性的分析结论,但是提高了多少这是是定量 ...

是的,这个是需要看现场车间对产品的加工能力,不过那些都是后话了,咱们设计端一开始总要先给个公差吧,设计端是源头,现在只从设计的角度来对尺寸进行公差分析

网友A:
一开始设定的公差,装配了100件,只有80件合格,OK,合格率是80%。然后要提高合格率,修改公差设定值,但是如果要提高到95%,这是把因果关系颠倒了,不能这么说。而是目前是80%的合格率,修改公差,再装100件,发现91%,还不行,再修改。最后发现达到96%了,那么第三次修改的公差值就是我们需要后面设计的目标公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开始设定的公差,装配了100件,只有80件合格,OK,合格率是80%。然后要提高合格率,修改公差设定值,但是 ...

如果是学校出的题目,估计是把尺寸公差假设成正态分布或者其他特定分布了吧,如果没有给出分布特征的话,95%确实没法从设计端直接控制。

网友(点评):
不是学校的题,只是最近在学习公差分析方法,想学一下大家的思考逻辑。你说的对,我是假定了所有的公差都是正态分布,别的方法应该怎么分析?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这个是需要看现场车间对产品的加工能力,不过那些都是后话了,咱们设计端一开始总要先给个公差吧, ...

那合格率如何判定呢?合格率就是生产端最后的结果,由这个结果统计出的合格率啊,设计出一个公差并不必然导致合格率的结果,所以我个人理解你把因果颠倒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学校出的题目,估计是把尺寸公差假设成正态分布或者其他特定分布了吧,如果没有给出分布特征的话, ...

哥们这么多年还坚守论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开始设定的公差,装配了100件,只有80件合格,OK,合格率是80%。然后要提高合格率,修改公差设定值,但是 ...

你考虑得很全面,你说的这个就是需要引入CPK值,用6σ概念进行分析,你这边可以假定一个CP和CPK,只要最后分配的公差能自圆其说就行,我也是想学习下大家的分析逻辑

网友:
分析这玩意得用正态分布,极限公差精度太高,供应商报价吓死人,但是极限公差适用情况不超过1%,这时候用正态分布算一下一个标准差范围内的也就是超过96%可用性的即可,不过实践起来还有一种方法,那就是根据供应商报价选择一个合适的,剩下的交给钳工师傅

网友:
分析这玩意得用正态分布,极限公差精度太高,供应商报价吓死人,但是极限公差适用情况不超过1%,这时候用正态分布算一下一个标准差范围内的也就是超过96%可用性的即可,不过实践起来还有一种方法,那就是根据供应商报价选择一个合适的,剩下的交给钳工师傅。不同供应商加工能力不同,所以正态分布曲线需要你和供应商要,但是你这非标零件是没这么大数据库给你统计零件的,除非你先做一批,然后对供应商说记录一下所有做出来的零件数据给你,然后分析数据 ,后续降低成本才用的上这招。当然你自己可以根据供应商机器精度评估出来那也行,不过我觉得这玩意多少是超能力了。

网友(点评):
就这个问题而言,公差不算严格吧,块10±0.05 槽30.4±0.05,现在的机床水平很容易达到吧?

楼主:
大佬们别光分析不给答案呀,可以来一套完整的分析过程嘛,让我好好学学

网友(点评):
哈哈,我之前看到过,我给你个链接

网友(点评):
这个是考你形位公差与尺寸公差的相互影响,也就是公差的包容性。小块的形位公差也会影响其在槽内的位置,大槽的形位公差同样也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们这么多年还坚守论坛啊

我现在就是个灌水党,哈哈

网友C: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uT2BY1Eu6/?spm_id_from=333.999.0.0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们别光分析不给答案呀,可以来一套完整的分析过程嘛,让我好好学学

我都回复了啊,你发的这个问题没有答案,太抽象,这个问题的出处是哪里啊,最好结合一个现实的例子去问,包括各配合零件的材质、成本要求、环境等等因素都要去分析。在我看来这个问题是没有答案的,而且去分析的意义也不大。

网友(点评):
呜呜呜,出处就是16楼发的那个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uT2BY1Eu6/?spm_id_from=333.999.0.0

大佬,这个我看过了,他讲的确实很好,但是也是像魍者归来说的那样,假定所有的公差都是正态分布,对于6σ和蒙特卡洛模拟法这些也没有进行教学。

网友:
材料是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这个我看过了,他讲的确实很好,但是也是像魍者归来说的那样,假定所有的公差都是正态 ...

噢,那我懂了,你问的就不是一个机械问题,而是数学问题,更准确的说是机械包装的数学问题,类似于数学建模,求一个期望。可以用matlab分析出来的。只不过把公差换一种说成,叫这个数的变动范围是多少。

网友:
没有一般性执行标准,你聊公差分析?基础打好,才有接下来的工作。

网友:
看看轴承的公差带吧
那个比较靠谱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佬,这个我看过了,他讲的确实很好,但是也是像魍者归来说的那样,假定所有的公差都是正态 ...

6西格玛?一般3西格玛都是99%,6西格玛得用百万分之几不良率了,你用软件拉一下正态分布曲线吧,6西格玛我琢磨着也就正负0.07左右吧。至于用蒙特卡洛法,计算机模拟不出来,测量实物成本高的离谱,你要搞通用的话,其实公差表里面已经有了,那就是公差等级,不过他们模糊处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噢,那我懂了,你问的就不是一个机械问题,而是数学问题,更准确的说是机械包装的数学问题,类似于数学建 ...

是数学问题,也是机械问题,也算是质量问题

公差分析方法与比较(极限值法Worst Case、统计法RSS、六西格玛法6σ) - CAD2D3D.com

楼主:
引用 网友C:
6西格玛?一般3西格玛都是99%,6西格玛得用百万分之几不良率了,你用软件拉一下正态分布曲线吧,6西格玛 ...

嗯嗯,大佬,我刚刚试了所有公差按照冲压IT10,公差表来确实是能满足要求,但是这个精度感觉好高呀,例如尺寸10的公差是0.058,我们公司不一定能达到,然后我又换了冲压IT14,就发现不满足所需要求了,这个公差等级的选用也要根据公司实际情况来吗?是不是也要统计CPK

网友:
|lyq666发表于 12-20 16:23
嗯嗯,大佬,我刚刚试了所有公差按照冲压IT10,公差表来确实是能满足要求,但是这个精度感觉好高呀,例如尺寸10的公差是0.058,我们公司不一定能达到,然后我又换了冲压IT14,就发现不满足所需要求了,这个公差等级的选用也要根据公司实际情况来吗?是不是也要统计CPK

首先,不是大佬,一年经验的新人,其次10级公差很粗了,你看下我这表,算了表格看不清,我说一下吧,tl10级别对应的是原材料公差,我们默认6-8来着,你公司不是专门搞原材料的话那自然不常见

网友:
|lyq666发表于 12-20 16:23
嗯嗯,大佬,我刚刚试了所有公差按照冲压IT10,公差表来确实是能满足要求,但是这个精度感觉好高呀,例如尺寸10的公差是0.058,我们公司不一定能达到,然后我又换了冲压IT14,就发现不满足所需要求了,这个公差等级的选用也要根据公司实际情况来吗?是不是也要统计CPK

网友:
这个是教程里面的,如果产品符合正态分布,就可以按统计公差法。极值法精度高,加工报废率高,统计法会有一定比例的不良设计人员要扯皮。

网友:
用包容公差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