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架晃动幅度大,求大神指教

楼主(2024-12-20):
  各位大神,如图所示的机构,因为悬臂太长了,现在导致气缸每次旋转,整个机器都会晃动(因为机器使用铝型材搭的框架)。之前设计的时候,气缸是在固定板的内侧,那个时候悬臂不长,所以旋转晃动幅度不大,后面是因为取料点太低了,改其他地方的话改动幅度太大,所以只能把气缸从内侧移到外侧了。现在想要这个晃动幅度不要那么大,我现在的想法是如图加一个油压缓冲器,不知道这个方案行不行,或者有什么更好的方案呢?望各位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
如果硬件不能再动了。想办法在气路系统上做优化。调压阀、节流阀配在气路上去,对速度有一定的影响。

网友(点评):
速度也不能太慢了,现在不怎么晃的程度,速度又太慢

网友:
有种自带油压缓冲的旋转气缸,你这个气缸是不是选小了

网友A:
下面的重物 超过了旋转气缸的惯量载荷

网友:
加个节流阀

网友:
把旋转气缸中心与三轴气缸同轴

网友:
旋转体不是对称且也不是匀加速的 旋转过程产生离心力 和 冲击力

这种情况 用气缸换步进或伺服电机 还有降低转速

网友:
结构本身强度不够
没有办法解决
只能加粗硬件

网友B:
加固铝型材框架可以吗?实在不行只能加配重压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的重物 超过了旋转气缸的惯量载荷

之前算好了是可以的,现在悬臂加长了,已经超过之前给的余量了,要改都是大改动了,想尽量小改

网友(点评):
把三轴气缸尾部加垫块 然后垫块另一面直接固定旋转气缸旋转面 这样重心位置很骗过来很多,惯量也会减小很多 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固铝型材框架可以吗?实在不行只能加配重压着了

主要是机架上半部分晃,这个机构也就是个抓料机构,就是装上半部分,下半部分有配重板压着,唉,头大

网友:
所有气缸座和连接件用铝件增加板厚 扣减重孔  旋转气缸和伸缩气缸之间连接件用一体焊接的最好
调速阀 可以慢一些
加优力胶限位和阻尼缓冲器

网友C:
不大改的情况下,只能先试试换气缸了,旋转气缸换大一号,然后把固定缓冲式的换成油压缓冲式的试试,你目前图上的那个油压缓冲貌似小了,这个没几下应该就马上会坏掉,不如弄一块聚氨酯当缓冲块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的重物 超过了旋转气缸的惯量载荷

加垫块那个没看太明白,尾部加垫块,然后连到旋转气缸下面那个锁螺丝那个面吗?这样会减小悬臂吗?原理是啥,没太明白

网友(点评):
减小重心偏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大改的情况下,只能先试试换气缸了,旋转气缸换大一号,然后把固定缓冲式的换成油压缓冲式的试试,你目前 ...

我的旋转气缸就是那个油压缓冲器的,现在就是悬臂长了,估摸着气缸的油压缓冲器卸不了这么大的力,所以就晃,所以才会想在三轴气缸上面加个油压缓冲器,在这里加的话,悬臂没那么长。想请问一下用聚氨酯块的话,气缸直径装上去,机架不会晃吗?我的理解是像油压缓冲器和弹簧这种,缓冲行程长一点,慢慢地泄力,应该会好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旋转气缸就是那个油压缓冲器的,现在就是悬臂长了,估摸着气缸的油压缓冲器卸不了这么大的力,所以就 ...

那只能试试看效果了,新加的那个缓冲感觉小了,之前也加过类似的,惯性大 缓冲器小了刚开始没问题,用着用着就和想要的效果不一样了

网友:
选择汽缸貌似太小了,要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只能试试看效果了,新加的那个缓冲感觉小了,之前也加过类似的,惯性大 缓冲器小了刚开始没问题,用着 ...

那只能先试试了

网友:
让人第一直观就是头重脚轻,且刚性很不足的感觉.

网友:
你这个重心偏太多了,三轴气缸换掉,这种气缸不稳还占空间,试下HLH那种或改下结构用滑轨加小气缸。

网友:
这个不晃就不正常了,完全没有钢性的结构
加导向吧

网友:
刚性不足,伸缩直接使用气缸的活塞杆和导杆是不可取的,应该外加导轨

网友:
气缸推力可能够,但是缸杆刚度不够了导致,建议加大气缸型号

网友:
本身结构有问题,改了效果不大。

网友:
不用改了,重新设计,楼主从事这行最多1年,旋转缸,三杆缸,滑台缸,翻转缸 这么多这样串一块没法用的

网友:
对面加个平衡零件?

网友:
可以把旋转缸做在离夹爪近一点的地方不?上面的三轴气缸,滑台气缸只做升降,旋转气缸装在靠近取料点的地方。
这种旋转气缸停止时有冲击,下面吊着一堆机构,惯性大,就算初期没问题,也撑不了多久的。

网友:
真的很羡慕大家,就凭这两个图片就能看明白楼主的问题,我是没弄明白

网友:
旋转法兰处的板子加厚,做个凹台沉进去;下面蓝色板加厚,铣个台架加两个导向轨。看下是否可行

网友:
就是用一个摆动缸来使下部整体机构做旋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