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去这个产品去疤

楼主(2024-12-20):
Dear:       我的这个产品注塑后疤如何去掉,不影响外观,求教

网友:
浇口或顶杆位置放在不重要面

网友:
围观,请问这主要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浇口在这里吗?

网友:
你这个去不掉,当时放端面上就好了

网友:
外形做大一点,拿去车一刀。

楼主:
Dear:
   定型了,不好车了

网友A:
打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磨一下

Dear:
         打磨效果差得很

网友B:
用刀片处理一下,然后加热,效果应该还行

网友C:
没说材质,要是亚克力,一般是打磨,火烤。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说材质,要是亚克力,一般是打磨,火烤。

Dear:
         材质进口train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刀片处理一下,然后加热,效果应该还行

Dear:
        一两个还好搞,几千个就有点难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说材质,要是亚克力,一般是打磨,火烤。

Dear:
       进口Tra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