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里公差如何给比较合理,便于安装?

楼主(2024-12-21):
如图,这是一个直径3的轴,要安装到3mm的孔里,轴是304的,件是铝的,轴和孔的公差怎么分配,才能又好安装还不至于轴放进去不紧会掉出来,请各位指点一下吧,谢谢了!

网友:
留言看下

网友A:
两个不锈钢我就选基孔H7/g6了,铝的话理论上一个缩小一个等级,基孔制JS7/g6?

网友(点评):
铝具体缩小多少问问其他大佬吧,问好麻烦踢我一下,我也学习个,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不锈钢我就选基孔H7/g6了,铝的话理论上一个缩小一个等级,基孔制JS7/g6?

好的谢谢,看看有没有大佬来回复一下

网友:
H7/P6,轴前端加15度导向角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两个不锈钢我就选基孔H7/g6了,铝的话理论上一个缩小一个等级,基孔制JS7/g6?

间隙配合不会掉出来吗?

网友:
过渡的都可以

网友(点评):
你这是天河的哪个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间隙配合不会掉出来吗?

这个是可以徒手安装,间隙还可以接受,如果可以用锤子的话那就基孔H7/k6

网友C:
对于304材质的轴插入铝合金材质的孔中,采用过渡配合是一个可行的方法,但仅仅考虑配合类型是不够的,还需要考虑材料属性。以下是一些需要考虑的因素:

材料属性:不同材料的膨胀系数不同,这会影响配合的紧密度。例如,铝合金的热膨胀系数通常比304不锈钢要高,这意味着在温度变化时,铝合金孔的尺寸变化会比304轴更大
。因此,在设计配合时,需要考虑这种材料属性的差异,以确保在不同温度下配合的稳定性。

过盈配合余量:对于钢与铝的材料组合,过盈配合余量一般建议在0.1 - 0.15mm之间
。这个余量需要根据具体的应用要求和工作条件来确定。

网友:
轴-0.001,孔正0.001只要公差做好,很好装,如果做不到公差,哪孔就3.05

网友:
轴-0.001,孔正0.001只要公差做好,很好装,如果做不到公差,哪孔就3.05
-------------------------------------------
这种公差  安装起来啥感觉?
用手能轻松放进去吗?还是说要用工具砸进去?

网友(点评):
春哥忽悠你多给加工厂赚钱呢,1微米量都不好量

网友D:
楼主如果能说下,目前能把轴和孔做到什么样的等级就更好了。
因为3mm的304轴,我很好奇是用那种方法做的,
应该不是加工的吧,直接采购的圆棒吗?
还有那个孔,不是钻头直接钻的吗?
楼主如何控制精度??
我们厂里的设备太简陋,这个尺寸的件根本无法谈精度。
求解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不锈钢我就选基孔H7/g6了,铝的话理论上一个缩小一个等级,基孔制JS7/g6?

请问为什么铝缩小呢,变形大难加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于304材质的轴插入铝合金材质的孔中,采用过渡配合是一个可行的方法,但仅仅考虑配合类型是不够的,还需 ...

请问孔热变形是会变大吗

网友:
怎么样的使用环境没说清

网友:
|AndoZH发表于 12-22 21:49
请问为什么铝缩小呢,变形大难加工吗?

书上说主要是考虑温度影响,铝热膨胀系数和钢的不一样,铝受环境温度影响大点,设计铝孔和钢轴的时候孔小点减少受温度影响。其次是铝的力学性能,同过盈量的情况下铝孔对轴的力比钢孔对轴的力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如果能说下,目前能把轴和孔做到什么样的等级就更好了。
因为3mm的304轴,我很好奇是用那种方法做的, ...

轴的话是买圆棒再车一刀,件是用车铣复合加工的.

网友:
H7/m6 用了多少年的销孔配合了

网友:
间隙配合,H7/g6,会掉;
孔里面点胶用厌氧胶螺纹禁锢剂,你肯定拆不下来,实在想拆就用热风枪烤一会钳子一下就夹出来了,我一直这样用的,但是我用这个销的目的是为了简单的防呆,你要考虑自己这个销的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