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找一款灯明显一点的的产品到位感应的传感器

楼主(2024-12-21):
  如题,我在现在想搞一个传感器,产品到位就亮灯,这个灯要明显一点的,工人在作业的时候能够明显看到灯是否亮着,因为不想加太多东西,只想搞个简单的机构,产品一到位,亮灯,取走就灭灯,就是这么简单的东西,但现在在网上找了一圈,没看到这样的传感器,是不是我搜索的方法有问题呢?

请问大神指个明路,是否有这样的东西呢?

综上所述,就是想找一个拾取指示灯和传感器的结合体,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东西,不行的话就只能是拾取指示灯+传感器结合了

网友A:
先说说你找了一圈,都搜索了哪些keyword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说说你找了一圈,都搜索了哪些keywords

已经找到了,找了一圈传感器厂家,在邦纳官网里面找到这样的指示灯传感器,下面带个激光感应,要的效果达到了

网友B:
传感器输出信号再控制一个一两块钱的LED不就完事了,空间够装一个带蜂鸣器的警灯,乌拉乌拉的叫,邦纳的东西都不便宜

网友:
你就不能用接近开关控制一个灯??

网友:
这个是想玩极简设计?我们常用的传感器都是这样的,感应到亮灯/熄灯  不需要任何控制,你其他办法都是需要控制

网友(点评):
是的,想简单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传感器输出信号再控制一个一两块钱的LED不就完事了,空间够装一个带蜂鸣器的警灯,乌拉乌拉的叫,邦纳的东 ...

意思是这个差不多的东西,哈哈哈

网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abbucket=10&id=645328233723&ns=1&pisk=giSS39Oa9bc5AulcE7e2GirMYnKCP6ZZNv9dI9nrp3KJ9Z6GOQy3r37XOsCXw0yuredCZ3LhzBRyOH6h1-PablWlEHYL_5ranu_Dc3p-vHpLpKpMp-J-No-ueHxL_5uqvUq6x1bEtkJKkKdDdBppv6KvkppevLppy-Ovdd9Je6KLh-9pL4pJwpnvkLAxJDpJwEHvdpm-wed8htdDpHdpWuGwdJR5F-Rigqpah6WJGDnd2kYW1SRvnKSXhUd9kIid3i9WPCB5q2oH9KIVcF8qLJ-AIZ5JhhZSsL_ACndyXuMk6gJCQw6_1XJcy_svRiynICIlHGxvule1HifPEi6EpkpV_IBl2hEiwB7VCM9CxWqf45iw1dAZ-lHoAKOah-gn8V_wEtqFfnCyyKvWc-wjNnLJnKOah-gn-UpD3qwbhbtA.&priceTId=2150446e17347605658087087e8f9d&skuId=4923109538577&spm=a21n57.1.hoverItem.6&utparam=%7B%22aplus_abtest%22%3A%228acdabfe975fdd3c12b4c5b006ec8c4a%22%7D&xxc=taobaoSearch

这不就是路灯吗

网友:
你想直接反馈 ,实际都是两道传感器收信号反馈给灯信号。又集成在一起的设备我也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