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关,关于旋转扭矩的问题

楼主(2024-12-21):
一扇宽1.6米高1.5米重400KG的中轴门,转速为15转/分钟,请问怎么计算它的扭矩?

网友:
中轴门就是摩擦力了

网友A:
与加速时间有很大的关系,少一个参数没法计算 ,加速度要求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加速时间有很大的关系,少一个参数没法计算 ,加速度要求多少?

加速度为0.5m/s,转速15rpm/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加速时间有很大的关系,少一个参数没法计算 ,加速度要求多少?

这是什么软件?大神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什么软件?大神

Solidworks motion 插件指定可以,效果和上边图片类似或者就是同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Solidworks motion 插件指定可以,效果和上边图片类似或者就是同一个。

试过了,算得不准,不知道那里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