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证这个是否有人使用?

楼主(2024-12-21):
最近因为天冷想烤火,然后抖音上每天给我推了好多这样的火箭炉,想问问大家有没有谁亲自看过?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大的?我在想这么小的炉子放不了几个柴,它怎么能烧这么大的火?

网友:
要出这个火很容易,能量守恒,要这么大火,就要空气,要柴,所以,要个大进风量,和大量柴火,这点火算什么,

网友(点评):
我就是想知道,就这么大一个管道,只放了几根柴,它就有这么大的火,是真的吗?

楼主:
抖音上   火箭炉   好多人都在自制,还有把它作为去卖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抖音上   火箭炉   好多人都在自制,还有把它作为去卖的。

你搞钣金的,随便画个图,验证一下嘛,远离超级简单,别听春哥的,

他不懂大火箭,只懂大保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抖音上   火箭炉   好多人都在自制,还有把它作为去卖的。

你这是方管,你再搜搜圆管火箭炉,那才是王道。火大看上去拉风,取热烹饪效率并不高。

网友(点评):
烧的快,房子里暖的也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方管,你再搜搜圆管火箭炉,那才是王道。火大看上去拉风,取热烹饪效率并不高。

火箭炉的精髓不在烧的快,火大,在于二次燃烧。

网友(点评):
是有亲自看过吗?

网友(点评):
搞清楚自己的需求,选择合适自己的,自己动手验证才是王道。

网友:
这些视频都是在二次燃烧的最佳时刻拍的,这种火看着很大,其实火焰强度并不高,所以取暖和烹饪效率并不高。

网友:
70年代车间里烤火都是这种类似的炉子,不过要大的多了。这种照片应该是最大火力时拍的,只要有强大的抽风效应和燃烧长度空间,火力就会很大的

网友:
可能火力不大足

网友:
只要进风口大,风量足,

但是这种炉子不建议买,纯铁皮的,不耐烧,

我们西北火炉是铸铁的,在里面还要糊厚厚一层土,就是防止火太大,发生危险。

网友:
短视频火过一段时间,不太实用。之前看舌尖上的中国,陕西有种穿山灶,原理和这个是一样的,但那是从实用角度出发,供参考

网友:
火苗大不等于温度高,用过氧割的都知道。

网友:
如果是烧的是材火,而且烧的这么旺。
我想知道浓烟哪里去了?
难道用的都是机制炭?

网友:
我家有几个锅炉  买个抽风机对着吹  你放狗屎火都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