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机过盈装配,压装曲线帮忙看下是否正常,压装的时候还伴随异响?

楼主(2024-12-21):
压机过盈装配,压装曲线帮忙看下是否正常,压装的时候还伴随异响?

网友A:
压力最大7KN,压力从3KN上升,刚开始5KN,曲线正常。响声是否开始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力最大7KN,压力从3KN上升,刚开始5KN,曲线正常。响声是否开始时?

对的,才压入的时候就有了,压入中间段也有,压装到位后就没声音

网友B:
一个典型的压装曲线通常包含以下几个阶段:
初始接触阶段: 曲线的起始阶段,压力迅速上升,直到工件开始接触。这个阶段的斜率取决于工件的表面粗糙度和接触刚度。
弹性变形阶段: 随着压入深度的增加,压力继续上升,工件发生弹性变形。这个阶段曲线近似于直线,斜率反映了工件的刚度。
塑性变形阶段: 当压力超过工件的屈服强度时,工件开始发生塑性变形。这个阶段曲线的斜率开始减小,甚至出现平台或下降。
压紧阶段(或干涉配合阶段): 在过盈配合或干涉配合中,当达到预定的压入深度后,压力会迅速上升,直到达到最终的压紧力。
最终阶段: 压装完成后,压力通常会保持一段时间,以确保连接的稳定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典型的压装曲线通常包含以下几个阶段:
初始接触阶段: 曲线的起始阶段,压力迅速上升,直到工件开始 ...

一般异响的原因是啥,过盈量在0.05毫米,表面粗糙度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