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316L 深孔加工

楼主(2024-12-22):
有根主轴,316L。需要深孔加工,3.2的孔,深度420mm,还有个8的通孔,435深。一圈孔是走气的,没有粗糙度要求,下面还有一组斜孔与之相同,成型后8个孔不能串气,这个电火花穿孔机能搞吗?
有合适的工厂给推荐一下。

网友A:
你的孔没有粗糙度的吗?电火花整不了吧。反正我是没见过这样的。我们都是镗床,或者深孔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孔没有粗糙度的吗?电火花整不了吧。反正我是没见过这样的。我们都是镗床,或者深孔钻

走气的,没光洁度要求。
深孔钻,3.2的能干这么深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走气的,没光洁度要求。
深孔钻,3.2的能干这么深吗

过个气而已,你这活量大不大,大的话可以特质钻头。3.2可以钻的

网友A:
电火花也不好干,毕竟你这太深了。不好加工,但是还能加工的

网友B:
420也不是很深啊,二战日本38枪6.5口径,枪管长700还要拉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火花也不好干,毕竟你这太深了。不好加工,但是还能加工的

原件是大漂亮的,目前用量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420也不是很深啊,二战日本38枪6.5口径,枪管长700还要拉线

在春哥眼里,都不叫事

网友:
你可以问问价格,电火花,和定制钻头都不便宜。你对比一下吧

网友C:
既然只是通气孔,那就两头搞吗。

网友:
看看能不能两头钻孔,然后一头堵上,

或者做成两段,然后连起来,

网友(点评):
另一头没看到焊接痕迹,老外是一次成型的,捅了一下,内壁光滑,无对接台阶

网友D:
深孔钻,但是要两头钻,一头钻一半的,想一头都钻总长不太可能。

网友:
电火花可以搞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只是通气孔,那就两头搞吗。

盲孔,刚看了下,另一头没有焊接痕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深孔钻,但是要两头钻,一头钻一半的,想一头都钻总长不太可能。

老外是一端加工成型的,内壁光滑无对接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