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400KG 能不能用4个气缸夹住

楼主(2024-12-22):
物料很大(材料塑料的)    3000mm长    总重300~400KG

由于空间受限

想用4个气缸夹住它    再用提升机构提起来

行不行的通啊

补充内容 (2024-12-23 15:38):
看了一下夹持气缸的型录      夹持力必须是重力的10~20倍 才靠谱    至少气缸不靠谱

算了   换别的方式吧   用油缸也算了  别把物体夹坏了

网友:
让领导签字画押

网友:
建议改用液压缸。

网友:
塑料件 力大了,材料会不会i形

网友:
为什么不扣底?

网友:
首先,我们假设他可行,那就需要气缸给的摩擦力大于重力,用这个算出气缸推力。再判定这个推力产生的夹持力这个材料能否受得住。之后还要考虑整个动作的合理性

网友:
不建议,气缸不可靠。

网友:
可以用气缸驱动,但是建议使用自锁机构,不要使用气缸力保持。

网友:
可以,把力值计算好.安系数放大一些.

网友:
这个货物是什么样的?有没有卡位的地方,如果有,是不是可以不用气缸,或者说为了方便单边用气缸都可以
同时考虑重物运行的状态,有没有滑脱的风险。

仅仅考虑能不能加持住,但不一定靠谱、有效。

网友:
要是光滑平板,考虑用真空吸盘可能更好。

网友:
夹肯定能夹住,算一下选多大的就行,但靠不靠谱就另说了(材料是否变形、表面粗糙度是否差异、时间长了压接面变化导致摩擦系数变化等等)

网友:
全靠摩擦力抵消重力吗?这个很悬的,先计算再测试吧

网友:
要考虑万一有气缸的气管脱落,重物也不能掉下来砸到人

网友:
不是太懂楼主需求,如果只是夹取提升,不需要靠气缸的加持力也就是摩擦力大于等于工件1.5倍。如果只是需要定位在用抬升机构抬升即可

网友:
感觉这种方式不太好

网友:
如果一定要夹持,除了增大夹持力还可以考虑增加摩擦系数(垫个橡胶皮什么的),气缸无杆腔要用一个先导式单向阀,防断气坠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