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大佬知道这个输出端力怎么求吗

楼主(2024-12-22):
机械结构受力分析

请问有大佬知道这个输出端力怎么求嘛

请问有大佬知道这个输出端力怎么求嘛

网友:
气缸力x65=Fx100

网友(点评):
胡JB扯,你知道各杆件之后的运动方向吗

网友:
理解错了

网友:
这个力好像是变力,随着转动位置不同而不同,需要提供角度。图示的位置根据能量守恒可以轻松计算,即单位时间,气缸对输出杆做功等于受力端点对转动支点做功。按照图示的位置,气缸力*65=F*(160+50)

网友:
图示状态下,二楼坛友的计算完全没问题,运动后其他位置的计算只要掌握好几何条件就行(三力汇交、解三角函数):另外气缸力不等于气缸杆力,只是其分量,而且这种用法也不太好,容易别着气缸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