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面上放样捕捉不到顶点

楼主(2024-12-22):
2016版本的画3个员用曲线拉伸出来一个这个。截图已发,然后我放样就捕捉不到顶点,请大神看一下

网友A:
这和捕捉不到的顶点有半毛钱的关系?

网友B:
3个同平面的圆,没发放样。sw说的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3个同平面的圆,没发放样。sw说的没错。

不是的,用2016版直接出来了,曲面拉伸,但是2023版本就不行。2016版本曲面放样之后,用曲线参考点也不行,参考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和捕捉不到的顶点有半毛钱的关系?

不是的,用2016版直接出来了,曲面拉伸,但是2023版本就不行。2016版本曲面放样之后,用曲线参考点也不行,参考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