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工艺求知。

楼主(2024-12-23):
大佬们,对塑料工艺了解吗?描述一下塑料产品的工艺流程。感谢。

网友A:
很简单 的,这样,这样,哪样,哪样,
搞定,

网友:
建议LZ去问AI吧。

网友:
塑料成型工艺有很多种,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和应用范围,可以列举出超过19种的成型方法。以下是一些常见的塑料成型工艺:
注塑成型(Injection Molding)
挤出成型(Extrusion)
吹塑成型(Blow Molding)
热成型(Thermoforming)
旋转成型(Rotational Molding)
压缩成型或模压成型(Compression Molding)
传递模塑(Transfer Molding)
真空成型(Vacuum Forming),是热成型的一种
高压成型(High Pressure Injection Molding)
低压注塑(Low Pressure Injection Molding)
反应注射成型(Reaction Injection Molding)
气体辅助注射成型(Gas-Assisted Injection Molding)
发泡成型(Foam Molding)
浇铸成型(Cast Molding)
糊状成型(Slush Molding)
冷成型(Cold Forming)
车间手糊成型(Hand Lay-Up)
缠绕成型(Fiber Winding)
层压成型(Lamination)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 的,这样,这样,哪样,哪样,
搞定,

春哥所言极是。

网友:
感觉进错论坛了。应该找贴吧。

网友:
找注塑厂推杯换盏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