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尼轴选型

楼主(2024-12-23):
这种一字阻尼轴有谁用过吗,有没有大厂品牌给推荐一下。从淘宝上选了几次,寿命都不是太长,旋转个几百次就松脱了,不可靠。

网友:
首先超过扭矩了没

网友(点评):
使用工况就是掰到一定角度,然后实现悬停,不超过扭矩怎么能转动。

网友:
https://global.sugatsune.com/cn/zh-cn/tech/products/120646_t

世嘉智尼的可以考虑一下,质量还不错。

网友:
世家智尼的好肯定的,死贵死贵的。现在也有替代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