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设计

楼主(2024-12-23):
现要设计一个用于活塞缸的圆柱螺旋压缩弹簧。弹簧材料选择不锈钢的,标准不锈钢弹簧的线径最大是12mm,中径要求是72mm,弹簧要求是最大工作载荷需要8500N,最大载荷的变形量是64mm。如果根据刚度公式反推有效圈数设计出来的弹簧自由高度是320mm(线径取最大的12mm),是符合稳定性要求的。但是根据这个最大载荷、旋绕比及许用切应力、12mm的线径计算出弹簧的最大工作载荷只有2680N(这个2680N是我根据通过需用切应力公式求线径最小值,确保求出来的线径是12mm慢慢推出来的)。那我在设计的时候是按照哪个方法设计?根据刚度公式反推,还是弹簧的许用应力的计算公式?
附图是我的计算过程,根据刚度计算的过程没有列出。

网友:
lz是弹簧厂家?

网友:
插个眼学习一个

网友:
我们买弹簧就是告诉人家尺寸,材质,其它人家设计,最主要看价格,一个不行,就两个套在一起

网友:
列好需求,用计算表格试错,找出合适的参数,圆整。

网友A:
我只能给你介绍个软件。你自己看看有用没。

网友:
软件截图没传上去。名字叫KISSsoft,里面有弹簧设计单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能给你介绍个软件。你自己看看有用没。

请问是什么软件,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是什么软件,谢谢

你自己看看。怎么设定参数,你比较专业了。

网友(点评):
O(∩_∩)O哈哈~,你想多了,他不懂。

网友:
弹簧公式 是用应力公式推导过来的。 材料力学有

压缩弹簧选型计算 除了材质 弹性模量 许用切应力 还要考虑到 弹簧两端并紧结构因素

至于活塞和弹簧运动部分计算,考虑问题更多 比如克服滑动摩擦产生的阻力,还有活塞杆的间隙产生微小的杠杆式力矩 也叫失稳,屈曲 额外的力矩等

网友B:
你的求解思路就是错的,凭什么弹簧线径就必须不变,谁规定的。
首先要保证的就是弹簧的线应力必须小于许用切应力,因为这是保证弹簧能正常实现其功能的必备性。
还有弹簧的循环寿命呢,哪个没有循环寿命。你不会以为你的弹簧就在那静止不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求解思路就是错的,凭什么弹簧线径就必须不变,谁规定的。
首先要保证的就是弹簧的线应力必须小于许用 ...

好的,谢谢。弹簧线径我是看国标里说不锈钢弹簧的最大线径是12mm,因为我想要弹簧提供的弹力尽可能大,因此我选择弹簧的最大线径12mm

网友:
建议选怡合达米思米的弹簧吧,人家弹簧厂家就算按照你的尺寸材料做出来了,结果没达预期,你还得改

网友C:
大号重载的有用不锈钢弹簧的吗?都得用锰钢吧。不锈钢好像就做些小弹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号重载的有用不锈钢弹簧的吗?都得用锰钢吧。不锈钢好像就做些小弹簧

要在300度烘箱内工作,测试工装用的

网友(2025-06-23):
感觉好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