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相电机倒转的问题

楼主(2024-12-23):
我们买的一批单相电机在运行过程中,如果发生堵转,然后就会倒转,需要断电重新上电才能正常转动,厂家给的解释是--单相电机特性,属于正常现象,觉得东西是质量问题,可以自已拿给检测机构检,然后我们试了剩下的26个电机有5个会倒转,其他没事,另外一个厂家的170个没有一个倒转的有没有专业做电机的给我说下他这个说法对吗,正常的应该是堵转之后停转还是倒转,或者如何检测电机有没有问题
电机型号:25W-4GN100K

网友A:
异步电机的话,怀疑副绕组启动完成后断电

网友B:
根据单相电机堵原理图看,单相电机原理确实是这样的,但是做成产品后会接一套起动绕组保证固定方向旋转,有些在启动后会断开起动绕组,之后发生堵转后确实可能反向运动,主要是看你堵转后给它的力矩是什么方向。有些则会保留起动绕组。不过不知道实际产品怎么处理的。

网友C:
双电容的好像不会倒转,,,,,单电容带离心开关的非常容易倒转。

网友D:
堵转后倒转这个的确见过……后来解决方案是避免堵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单相电机堵原理图看,单相电机原理确实是这样的,但是做成产品后会接一套起动绕组保证固定方向旋转,有 ...

如果不断开启动绕组,就不会产生反转,可以这样理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双电容的好像不会倒转,,,,,单电容带离心开关的非常容易倒转。

百度的双电容,可以按这个接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堵转后倒转这个的确见过……后来解决方案是避免堵转

确实,只要不堵转 电机就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不断开启动绕组,就不会产生反转,可以这样理解吗

原理图是这么说的,但是实际产品控制电路应该比原理图复杂吧,没道理直接按照原理图作出一个产品就开始卖了?

楼主:
怎么转接,能具体说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异步电机的话,怀疑副绕组启动完成后断电

是楼下说的离心开关断电吧

网友(点评):
是离心还是定时,不清楚,也许还有其他机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理图是这么说的,但是实际产品控制电路应该比原理图复杂吧,没道理直接按照原理图作出一个产品就开始卖 ...

我问下厂家这部分是怎么做的

网友:
坐等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