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封好的产品分料求大神指点

楼主(2024-12-23):
  我这边的产品不好拿出来给大家伙看,不过就和图片上这外形是差不多的,尺寸也差不多,200mm x 150mm,现在想把这样的产品进行分料,不知道该怎么搞好一点,因为现在要做的设备前段是人工操作,所以想让工人一次性可以丢多一点进来,免得十几分钟又补一次。
  现在想了两个方案,感觉都不太行:
  1.垂直堆叠起来依靠重力下落,底部一个推料气缸,一个个的推出去。这个方法感觉就是搞个方通一样的形状吧,这种塑料袋是不是容易导致卡料?
  2.做成流水线一个个流过去。这种方式的话,两米长度估计都放不了几个产品,估计几分钟就得投一次,客户不见得能接受。

  其他的方案,我见识有限,实在都想不出来还能有啥好办法了,所以到这来请教一下,请问各位大神有什么妙招呢?

网友:
搞成pcb板那样,弄个丝杆从下往上一个个顶,到位后用气缸推过去

网友A:
这个应是塑封时流水线切断一个个排队走的,现在重新来分料比较麻烦了。主要是塑料袋不是很规整。你想手工叠起来放也放不了多少,高 度受限制,而且如你所顾虑的,从底部推那个塑料袋可能会碍事。不如人工立起来水平放置。前面分料也比较好处理。

网友:
1、如果可以的话,像3楼兄弟说的,把设备移动到塑封线后边,这样最省事,就是做一个转接机构即可

网友(点评):
2、如果不行的话,要不要试试用多个同步带,多段速度越来越快,再加上几个规律性阻挡机构,让产品之间人为形成距离间隔,然后在末端区分 3、这里主要问题就是怎么分料,如果需要足够的缓存的话,可以试试提升料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是塑封时流水线切断一个个排队走的,现在重新来分料比较麻烦了。主要是塑料袋不是很规整。你想手工叠 ...

主要是现场就这样,前面已经做好了,不会再改什么了

网友(点评):
我意思是你让工人把产品侧立起来叠一长排的投料,统一后倾一点,像这样:///////////,皮带末端设适当加斜坡过渡缓冲下落到下一层皮带上,应该可以实现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