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玻璃瓶去外表热缩膜的设备

楼主(2024-12-23):
有做过玻璃瓶回收去表面热缩膜的设备的吗?速度36000个/小时,探讨一下

楼主:
比如图片中旧玻璃瓶回收去除外部热缩膜

网友(点评):
我还真干过,不过是二手电池就是二手的拆车电池,把膜撕了,再重新上,不过36000,每分钟要600个,每秒10个,难达到

网友(点评):
玻璃瓶还是塑料瓶?

网友:
闻所未闻

网友:
这是玻璃瓶?这不是塑料瓶嘛

网友:
600p/min,机关枪的速度

楼主:
引用 楼主:
比如图片中旧玻璃瓶回收去除外部热缩膜

也是热缩膜的吗?怎么切割分离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比如图片中旧玻璃瓶回收去除外部热缩膜

怎么实现切割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比如图片中旧玻璃瓶回收去除外部热缩膜

有视频吗?

网友A:
我想会不会有什么化学方法,过下溶液瓶子在,膜无

网友B:
引用 楼主:
比如图片中旧玻璃瓶回收去除外部热缩膜

你这图,瓶子是完好的,线上的瓶子有没可能是变形的,多尺寸混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会不会有什么化学方法,过下溶液瓶子在,膜无

太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图,瓶子是完好的,线上的瓶子有没可能是变形的,多尺寸混装的?

图上瓶子是举例图,不是实际生产瓶子,生产瓶子是玻璃瓶的统一瓶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想会不会有什么化学方法,过下溶液瓶子在,膜无

化学方法不行,瓶子还要装东西呢,那就试试物理方法。
固定瓶口,瓶身夹持剐蹭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化学方法不行,瓶子还要装东西呢,那就试试物理方法。
固定瓶口,瓶身夹持剐蹭

石膏锯是不是一个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石膏锯是不是一个方向?

石膏锯子是软的吗

网友:
可以采用热切的方法,参考这个专利的方案(CN114955140B)

楼主:
这个很类似,谢谢大哥分享

网友:
先用刀片划开,再过高温,就可分离了。这个速度应该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