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件激光熔渣怎么处理

楼主(2024-12-23):
现在有一根外径12.7mm的铝管,内孔10mm。长度150左右,采用激光旋转切割下料,同时1.5Mpa气压吹铝渣,但管口仍然有白色铝渣残留,客户要求无熔渣。
目前采用D8紫铜(高反)挖槽接料,可以接住90%铝渣,但紫铜与铝会粘连,导致堆积,只可用于应急无自动化可能性。
大家有没有什么好材料推荐?玻璃?陶瓷?(90%状态接受)
或者在激光工序有什么好办法处理熔渣?后续增加工序处理的不要,目前磨粒流已测试OK,但成本较高。

网友A:
楼主,挖槽接料能详细描述下吗?是不是铜棒插进铝棒里面?高反光,你的激光镜片寿命会缩短很厉害。而且铜成本很高,可以试试石墨(也是高反光),熔渣堆积问题也会产生,只能是及时更换。
不好处理,激光管切机的通病,熔渣吹到里面,不好清理。

网友(点评):
谢谢大佬指点

网友:
请教一下挖槽接料是什么工艺?铝件粘刀一般喷切削液,硬化刀具处理吧

网友(点评):
他这个是用的激光切割机加工,因为被加工件,壁薄,且硬度低,用床子。因为属于热加工,产生的铝水会被吹到管内,冷却后就是熔渣,很难处理。我猜楼主可能是铝棒里面塞了个铜棒,防止铝渣飞溅。

网友(点评):
二楼正解

网友B:
为什么要激光切,用刀切不好吗,还可以连同倒角一起干,了,精度比激光高,质量比激光好,成本也并不比激光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挖槽接料能详细描述下吗?是不是铜棒插进铝棒里面?高反光,你的激光镜片寿命会缩短很厉害。而且铜成 ...

石磨已经测试了,效果和铜差不多,但清理起来还不如铜接熔渣。目前想用陶瓷或者玻璃这些非金属材料测试,但加工难,所以先问问大家方向对不对。

网友(点评):
试试石英玻璃棒

网友(点评):
熔渣很少有人清,之前工作台上的熔渣太多,台面都凹陷了。切得时候,往铝管内吹气怎么样。切割时是,径向的吹气,同时加个轴向吹气,把熔渣吹出。铝管总体不能太长。我们之前有过这个结构,管截面积大,没太大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激光切,用刀切不好吗,还可以连同倒角一起干,了,精度比激光高,质量比激光好,成本也并不比激光 ...

激光机,前期评估部门认为以后可以重复利用,而机械加工专机是一次性投入,结果这么大坑,填不上。

网友(点评):
一群外行评估,铝激光切割 ,有熔渣,除非壁厚低于0.5,激光功率还要在8KW以上,是激光输出功率,激光电源的用电功率,这个要搞清楚

网友:
1、看看切割前过遍焊接飞溅的药水,有用没。注意是否释放有毒气体。2、切割过程中或切割后,让切割件振动是不是也有效果。提供思路,不一定对。

网友(点评):
铝材防飞溅药水试了,前几件有用,后续不行

网友(点评):
等离子切割可以在水里面切割。激光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点评):
后续不行,是不是热量使药水挥发了?

网友:
楼主,如果不是批量生产,不建议用激光切割机,使用成本较高。尹总说的意思,几kw是指激光器,实际设备功率要高的多,包含水冷机(给激光器降温,一万以内吧,这个是必须要求),气泵(必须要有),切铝管,需要氧气,有防止氧化的要求,还得有氮气(氮气、氧气一罐成本不低,如果不追求效率,可以用空气,氮气,也有制氮机,也不便宜)。
根据壁厚,可以选择6kw以内的激光器,但是也属于激光切割机里的专机,之前我接触过空调铜管激光切割的专机。
耗材的话,镜片,一周可能就得换1次。

网友(点评):
设备已经回来了,大族的50W,批量年产80w

网友(点评):
哦哦,挖槽,50W,是Co2还是光纤,雕刻机的功率。以前的东家(bodor),最低都是1Kw的光纤。大族的竞品把我搞崩溃过,因为大族布线好,让我重新设计线路,我是服了,不肯花钱换大空间的拖链,非得拧巴中接着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