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olid Works Premium 2025,后台很多进程 CPU占用巨高

楼主(2024-12-23):
如图,Solid Works Premium 2025软件,在打开远程桌面,或者本机使用时。某工程图纸一开, 后台就一堆这个进程,无法自动释放缓存,CPU利用率拉到了70%。。。

双平台都这样

第一个平台 是 I9 14900K 64G 3070 8G

第二个平台是 Xeon 8280 *2  256G  A5000 24G*2(SLI)

两台机器现在情况差不多本地或者后台远程桌面打开CPU占用率暴涨,变得很卡,这个配置不应该啊? 是不是哪个设置的问题,各位老板有知道的,可以分享下经验吗。。。

后台接受私聊 ,可以接受有偿!

楼主:
i9机器 系统是sever2019

8280机器是sever2022

网友A:
2025不是测试版吗 sp0

网友B:
这么好的机器,为毛不用一个稳定的版本。SP5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25不是测试版吗 sp0

我这套配置 是没有问题的吧? 各位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好的机器,为毛不用一个稳定的版本。SP5那种。

大佬 有没有什么版本建议 稍微新一点的?  我们是做液压机械设计

网友C:
楼主干什么设计,要用这么新的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干什么设计,要用这么新的版本?

重型机械设计。。。不知道是不是版本的原因

网友:
这是来拉仇恨的

网友:
低一点的版本较好,比如2022.   话说工程机械不是Creo用的多吗?

网友D:
sldbgproc.exe 这是一个后台更新进程,通常于工程图中选择自动更新工程视图时触发,也可在更改显示类型时在装配体或零件文件中触发该进程。 该进程由 SolidWorks 启动,在 SolidWorks 终止之前终止。
尝试一下,在系统选项--工程图,将“打开工程图时允许自动更新”取消,看看该进程能否消除。
另外,如果这个选项取消的话,你的工程图可能不会自动更新,也许会出现意外没更新而导致的错误,慎重
另外sever版本是为服务器设计的,对后台服务优化,相对的桌面应用获得的资源就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sldbgproc.exe 这是一个后台更新进程,通常于工程图中选择自动更新工程视图时触发,也可在更改显示类型时在 ...

您是直接把百度的复制过来了啊, 百度要是能解决 5555 我就不在这里问了

网友(2025-03-20):
配置真高,显卡拆回家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