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行走机构

楼主(2024-12-23):
求助,各位前辈
现在学着做整机了,需要做底盘,轮式工程机械,四轮直接液压马达驱动,左边两轮串联,右边两轮串联,实现滑移转向
问题:单排两个马达输出扭矩的时候按1个算还是2个,T=排量*压差/2π,马达4个都是一样的
车重6t,再算斜坡行走牵引力,求马达所需最大扭矩的,是直接除4还是除2?

网友:
没搞过串联的,但扭矩是四个马达出力,除四,我们是左边两个并联,右边并联

网友(点评):
我没做过此类设备。但感觉你这个比较合理。

网友(点评):
我们仿人家的模块车,在场内移动些重物。

网友A:
你想,四个电机都输出扭矩了,小车肯定四个力,所以理论上除4,不过考虑一些实际差值,四个动力,你可以除3来核算,留一点余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四个电机都输出扭矩了,小车肯定四个力,所以理论上除4,不过考虑一些实际差值,四个动力,你可以除3 ...

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想,四个电机都输出扭矩了,小车肯定四个力,所以理论上除4,不过考虑一些实际差值,四个动力,你可以除3 ...

有道理

网友(2025-03-06):
理论上是除以4,可以加我探讨一下

网友(2025-04-21):
非常不错。我想大家应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