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2023版本怎么在曲面创建参考点

楼主(2024-12-23):
各位大佬帮我看看这个参考点为什么不能建立呢。是在那种情况下能创立?我拉伸一个曲面,在放样一条曲线。创建参考点就是不行

网友A:
那上面6个选项你选择哪个了。

网友:
有6个选项你选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上面6个选项你选择哪个了。

选那个都不行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上面6个选项你选择哪个了。

选那个都创建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