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有没有什么办法进行快速选择螺钉的种类及数量

楼主(2024-12-23):
比如在一个大板上,板上的物重总计10kg,这一部分需要固定在框架上,需要用多大的螺钉合适,M5或者M6的?用几颗螺钉合适?有没有计算的简单方法,或者选择的原则是什么?用三颗螺钉去固定行不行?谢谢

网友:
刚性不是很强,比如1-3mm铝板间距150mm左右一个可以保证自然状态下很低的一个变形量,但是你要是说四周框架浮空,你就要补连接,因为长力臂自然会下垂,如果说,下面全是框架,那你就几个螺丝就可以了,你这个问题缺少条件,一般安装条件载荷条件才是螺丝选择的第一要素,没有这方面的要求那就无所谓,按照方便来,至于你说的M5,M6这种,满足条件下按照方便来,比如整机都是M6的螺丝,你这里即便可以用M4的螺丝也可以用M6,因为省着换螺丝用了,螺丝属于低值易损件。

网友:
要算的,随便打个螺钉就可以固定,但想要计算可不可靠就要去算。

网友:
没不是建桥建高铁就随便就行拉   几十上百斤的东西   随便整都断不了

网友:
10kg,你这还算个毛

网友:
材料力学,机械设计里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