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两个零件用手进行装配的最小间隙公差是多少

楼主(2024-12-23):
两个零件普通工人用手进行装配,不借助工具,比如锤子等,需要这两个零件的最小间隙公差是多少,1丝还是2丝,即孔比轴至少大1丝或者2丝?有没有知道的师傅

网友A:
如果能公差正确,孔比轴大0.005就很轻松放进去,
现实中,因为加工工艺问题,孔比轴大0.03才行,主要是孔的真圆度影响,
比如慢走丝加工的孔,+0.01,很松,快走丝加工的孔+0.03还是紧的
这个取决于你的加工精度,加工精度,对孔和轴来说,真圆度很重要

网友(点评):
还得是春哥

网友(点评):
春哥认真了哦

网友(点评):
感谢大佬,我在想是不是不止是真圆度,如果零件比较长的话,是不是也应该标注圆柱度公差?

网友:
看孔多大

网友:
我们模具零件孔慢走丝割一修二,冲头PG,+0.002就滑配了,很丝滑

网友:
要考虑效率吧,2丝至少比1丝的安装快一些

网友:
查手册,从压力机压入、铜锤打入到手旋入及手推轻进都有配合公差可以参考

网友(点评):
想问问是手册的哪一部分内容呢,想找来看看

网友(点评):
第一卷第二章 极限与配合

网友:
保证环境温度、清洁度、零件尺寸和形位公差,0.001都可以装。

网友(点评):
0.001mm用手可以装吗?

网友:
手册上有说明,基孔是H8/e7基轴是E8/h7

网友B:
没有要求精加工,我们一般放的是2~5丝

网友(点评):
老哥有没有完整版的分享一下

楼主:
|尹志春发表于 12-24 08:09如果能公差正确,孔比轴大0.005就很轻松放进去,

现实中,因为加工工艺问题,孔比轴大0.03才行,主要是孔的真圆度影响,

比如慢走丝加工的孔,+0.01,很松,快走丝加工的孔+0.03还是紧的

这个取决于你的加工精度,加工精度,对孔和轴来说,真圆度很重要

感谢大佬,我在想是不是不止是真圆度,如果零件比较长的话,是不是也应该标注圆柱度公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要求精加工,我们一般放的是2~5丝

有个机械工程师设计手册 英科宇的 pdf版本的发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能公差正确,孔比轴大0.005就很轻松放进去,
现实中,因为加工工艺问题,孔比轴大0.03才行,主要是孔 ...

感谢大佬,我在想是不是不止是真圆度,如果零件比较长的话,是不是也应该标注圆柱度公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