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广州可以帮忙做简单电路接线的兄弟

楼主(2024-12-23):
嗨喽,我有个朋友,他是学生,需要做一个简单的电机触发装置,硬件我已经都教他买好了,因为他的专业和设备不太搭,但是课题设计又搞了这个,现在情况是一台伺服,需要接一个按钮来控制伺服动作,开关电源,空开,伺服啥的都买好了,但是因为我在苏州,他又是非工科类,所以需要找个可以帮忙接220V电转到电机,然后再把开关电源接上,固定好电机控制器,把电机控制器和电机接上,主要这些内容,具体地址在广州番禺区大学城那边,可以带上物料过去(有偿协助),电机调试如果可以帮忙弄一下最好,如果没时间的话,我远程弄一下也可以

网友A:
多简单 的事,伺服只要有个开关就行,一个开关控制启动,一个电位器控制速度,

网友(点评):
尹总!救我!!!

网友(点评):
伺服电机没那简单吧,不是普通电机哦

网友(点评):
伺服电机如果单纯让它转就这么简单

网友:
不是应该先设计,再买材料?没看懂,你是缺接线的,还是缺设计的?你不会让接线的去定怎么实现设计目标吧?新来的接线的会和你的方案一样吗?会用你买来的材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简单 的事,伺服只要有个开关就行,一个开关控制启动,一个电位器控制速度,

伺服电机调速度模式按尹总说的搞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