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行走原理图

楼主(2024-12-24):
求助,各位前辈这是山特维克凿岩机行走原理,这辆车也就10吨重,斜坡15度的话,轮胎直径850,算的所需牵引力,马达扭矩3200N·m,平地行走10km/h,马达所需转速129r/min,和马达提供的扭矩差太大,按选型表对应的扭矩,排量很低;按对应排量,扭矩又超大,这4个马达排量为什么这么大,这问题出现在哪里呢

网友A:
才十吨,马达带齿轮减速呀

网友B:
马达扭矩是不是算错了啊,3200Nm还是32000Nm啊

网友C:
以下是一些可能导致这种看似矛盾情况以及马达排量较大问题的原因分析:
关于牵引力与扭矩方面
工况考虑不足:
虽然给出了平地行走速度和对应的马达转速等参数,但在能跑 15 度斜坡这个工况下,车辆上坡时所需的牵引力会显著增大。根据力学原理,在斜坡上克服重力沿坡面的分力以及滚动摩擦力等,需要的牵引力要比平地行走大得多。也许在选型时仅着重参考了平地行走工况去匹配马达扭矩,而没有充分考虑斜坡行驶时额外增加的牵引力需求,所以按原本预期的选型,实际在应对斜坡工况时就显得扭矩不足,而要满足斜坡工况所需扭矩去选型的话,排量自然就会偏大。
摩擦因素估计偏差:
轮胎与地面的摩擦系数在不同路面状况(比如干燥、潮湿、有杂物等)以及车辆负载情况下是变化的。如果在计算所需牵引力以及选型过程中对摩擦系数取值偏小,就会低估实际工作中需要克服的摩擦力,进而导致所选择的马达扭矩在实际应用中不够用,只能往更大扭矩(相应的大排量)规格去选择才能满足要求。
机械传动效率问题:
从马达输出扭矩到最终作用在轮胎上产生牵引力,中间经过了一系列的机械传动部件,例如减速器、传动轴等。如果这些传动部件的传动效率比预期的低,就会有较多的能量损失,意味着实际传递到车轮用于产生牵引力的有效扭矩减小了。为了弥补这部分损失,保证车辆能正常在斜坡行驶和平地达到要求速度,就需要马达本身具备更大的扭矩输出,也就可能导致所选的马达排量变大。
关于排量与选型方面
选型表的局限性:
选型表往往是基于一些标准工况或者理想化的模型制定的。实际应用中凿岩机所处的工作环境、使用频率、负载特性等可能和选型表设定的条件有较大差异。例如选型表中对应的扭矩和排量关系是按照比较平稳、连续的负载来确定的,但凿岩机作业时可能存在频繁的冲击性负载、启停变化等情况,使得按照常规选型匹配不上实际需求,按表选型就会出现要么扭矩不够,要么排量异常的情况。
系统匹配性不佳:
整个车辆的行走系统除了马达之外,和液压系统(如果是液压马达的话)、控制系统等存在协同工作的关系。有可能液压系统的压力、流量等参数设置不合理,导致马达不能在最佳效率点工作。比如液压系统提供的压力不足,为了达到所需的扭矩和牵引力,就只能依靠增大马达排量,通过增大排量在较低压力下获得更大的扭矩输出,从而出现排量不符合常规选型预期的现象。
多马达协同工作影响:
车上配置了 4 个马达共同驱动,在设计时理论上是期望它们协同工作来满足车辆的动力需求。但如果各马达之间的同步性不好、负载分配不均匀,例如某个或几个马达承担了过多的负载,那么为了保证整体车辆能正常运行,就可能在选型上偏向于选择较大排量的马达来确保在最不利的负载分配情况下也能提供足够的扭矩和牵引力。
要确切找到问题所在,需要进一步对车辆实际的工作环境、各部件的性能参数(包括传动部件的传动效率实测、液压系统实际运行参数等)以及各马达的工作状态(如是否同步、负载情况等)进行详细检测和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下是一些可能导致这种看似矛盾情况以及马达排量较大问题的原因分析:
关于牵引力与扭矩方面
工况考虑不 ...

感谢,我仔细看了一遍,去挨个复核

网友D:
一般的 各个传动的损耗计算之外 还要考虑 轮子和地面不是硬碰硬的接触会下凹 产生阻力矩,可以理解轮胎气压不足 汽车油耗增大。

还有爬坡时产生的额外力矩和倾覆力矩 如挖掘机计算图

需要稳定性计算 不能翻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的 各个传动的损耗计算之外 还要考虑 轮子和地面不是硬碰硬的接触会下凹 产生阻力矩,可以理解轮胎气压 ...

学到了,感谢,任重道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才十吨,马达带齿轮减速呀

没带,直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马达扭矩是不是算错了啊,3200Nm还是32000Nm啊

应该是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