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eo符号草绘问题

楼主(2024-12-24):
Creo符号草绘器太难用了,换一种形状就要重新选基准,常常还不能补捉。好象也不能导入草绘图和AutoCAD图,各位有啥好方法,分享一下

网友:
要在Creo草绘中导入AutoCAD文件,通常你需要遵循以下步骤:

准备AutoCAD文件:
确保你的AutoCAD文件(通常是.dwg或.dxf格式)是最新的,并且包含了所有需要的几何信息。
启动Creo Parametric:
打开Creo Parametric软件。
创建新零件或打开现有零件:
如果你想要将AutoCAD文件作为新零件的一部分,创建一个新的零件文件。
如果你想要将AutoCAD文件添加到现有的设计中,打开相应的零件文件。
使用“导入”功能:
导航到菜单栏中的文件选项,然后选择导入。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确保选择了正确的文件类型(DWG或DXF),然后浏览并选择要导入的AutoCAD文件。
有些版本的Creo可能有专门用于导入CAD数据的工具,比如Import CAD或者类似的选项。
设置导入选项:
Creo可能会提供一个对话框让你配置导入选项。你可以在这里设定比例、单位转换、图层映射等。
确认所有的设置都符合你的需求后,点击确认以开始导入过程。
检查和编辑导入的数据:
成功导入后,检查模型是否正确无误。
可能需要对导入的几何体进行一些编辑,以确保其适合在Creo环境中进一步工作。
保存工作:
完成上述步骤后,记得保存你的工作。

网友:
可以支持导入很多格式的。符号/自定义/新建/主菜单插入/共享数据/自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