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断电自锁方式

楼主(2024-12-24):
步进电机断电自锁,有人说步进电机带减速器即可,有道理吗?

补充内容 (2024-12-28 11:10):
其实要求的是设备断电自锁。

网友:
加个继电器,断电短路就行了
能有电机扭力的10%
带减速机,这不扯蛋吗,步进电机没有必要减速机,正常步进电机最大扭力300转,0-300接近最大扭力,转速再高扭力下降,减速机成本可换一个大功率电机

网友(点评):
你TMD知道什么断电自锁吗,普通步进电机断电不会自锁,上电才会自锁

网友(点评):
当你无知加蠢再加上不要脸,所以才会让你对别的的评论都表达反对意见,断电自锁的原理就不告诉你的,因百度上查不到

网友(点评):
春哥牛叉,我试了,可以的

网友:
选个带刹车的步进电机呗

网友A:
|尹志春发表于 12-24 11:44 本帖最后由 尹志春 于 2024-12-24 11:47 编辑

加个继电器,断电短路就行了

能有电机扭力的10%

带减速机,这不扯蛋吗,步进电机没有必要减速机,正常步进电机最大扭力300转,0-300接近最大扭力,转速再高扭力下降,减速机成本可换一个大功率电机
春哥,这种方式能不能计算出确切的自锁力矩,是不是大于这个锁紧力矩就能让电机轴旋转呢?用在垂直方向上的话,如果负载小是不是可以用这种方式替代刹车电机?

网友(点评):
可以,有锁紧力,比如用1605的丝杆,用57电机,能拉住20KG左右的东西不下降

网友:
涡轮的减速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春哥,这种方式能不能计算出确切的自锁力矩,是不是大于这个锁紧力矩就能让电机轴旋转呢?用在垂直方向上的 ...

你用步进电机,就是一定要回零,哪就可以用这种方式,锁紧力可以算出,就是算他电动势 ,具体怎么算,自己查资料,我也不清楚,最简单的方法,直接加重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春哥,这种方式能不能计算出确切的自锁力矩,是不是大于这个锁紧力矩就能让电机轴旋转呢?用在垂直方向上的 ...

春哥,我算的和你算的答案不一样,雷赛57步进57CM26,定位力矩只有0.08N*M,配合上1605丝杆,只能坚持住9公斤的负载不下降,你说20公斤,有点夸张了,是不是那里不对

网友(点评):
定位力矩是不上电也不短路的力矩,那个确实不大。但是你把步进电机的同一项的两根线捏在一起,你转动电机轴,阻力还是很大的。

网友(点评):
我没文化,不会算,只能用苯办法,加砝码,加到30KG,减去丝杆自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用步进电机,就是一定要回零,哪就可以用这种方式,锁紧力可以算出,就是算他电动势 ,具体怎么算,自 ...

无电状态下用步进电机的定位力矩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春哥,我算的和你算的答案不一样,雷赛57步进57CM26,定位力矩只有0.08N*M,配合上1605丝杆,只能坚持住9 ...

不上电的时候 就是定位力矩啊,完全断开了

网友:
步进电机的保持转矩与定位转矩
保持转距是指电机各相绕组通额定电流,且处于静态锁定状态时,电机所能输出的最大转距。是电机选型时最重要的参数之一。
定位转距是指电机各相绕组不通电且处于开路状态时,由于混合式电机转子上有永磁材料产生磁场从而产生的转距。一般定位转距远小于保持转距。是否存在定位转距是混合式步进电机区别于反应式步进电机的重要标志。
网上查的。

网友:
步进电机相短路之后会有磁阻,能起到刹车的效果。
有的短路两组阻力更大,有的不会,这个要试一下。
在没有万用表的情况下,用短路电线手扭电机轴的方法,可以实现线圈的分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