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线使用

楼主(2024-12-24):
中间对称,两边不对称图形,能用中心线吗?把不对称的尺寸标出来呢(上面是个圆柱体)

网友A:
当然可以。中心线不需要全部对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中心线不需要全部对称。

把不对称的尺寸标注一下就可以吧

网友(点评):
不对称部分的尺寸,可能还要以中心线为基准呢

网友:
你有发问的闲功夫,不如去翻翻各制图标准的示例图,比如GB4457系列和GB4458系列。

网友:
不对称一般是不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