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线体,自动小车对接线体,自动更换托盘

楼主(2024-12-24):
自动化线体,兼容好多产品,为此做了托盘小车,小车推入一个地方,电机带着他走到提升机对面,提升机上有两层输送,一个是将设备的托盘输出,一个是把小车的托盘输入,一个托盘长650mm,宽500mm,15KG,小车右进左出。

困难点,1.小车无动力怎么把托盘从小车移过来2.怎么把提升机上的托盘输送到小车上,输送到位!!!

这个有点类似于仓储了!

网友:
这个不难吧。想一想,搞个气缸伸出去,把物料拉回来。

网友(点评):
悬臂太长 没有啥好机构

网友:
困难点,1.小车无动力怎么把托盘从小车移过来2.怎么把提升机上的托盘输送到小车上,输送到位!!!

你限制小车没动力,那么只能在提升机上做文章,直接搞多级伸缩臂。先将小车的转移走,然后将新的托盘送出给小车。

网友(点评):
多级伸缩臂 有没有案例

网友:
参考一下海柔的立库。

网友:
有点简单

网友:
皮带输送机或者滚筒输送机,可以上下升降,发送端和接收端有重叠一段距离。

网友:
链式或者带式输送,提升机和小车做个延伸,两者交叉错开,保证小车有一半嵌入提升机输送部分,这样是否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