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闻不如一见

楼主(2024-12-24):
上次我在群里发消息咨询用AGV好还是RGV好,众说纷纭,信誓旦旦AGV可以做到10mm的定位精度。今日AGV和RGV都来了,大呼上当。AGV所谓的10mm定位精度是导航的理论定位精度,实际上根本达不到。受到很多的影响,如果产品重量不一样,跑的速度就不一样,导致定位精度不一样。甚至路不平,也导致精度不一样。我部测试,一吨的AGV最大误差在100左右。RGV的精度就是真是的定位精度,没有一次超过10mm。只要能把产品放的对,每次都精准无误。

网友:
RGV小车能够承载较重的货物,适合运输重型工件,这是其相对于其他轻型自动化搬运设备的一个显著优势。

RGV小车可以在指定的位置准确停车,这对于需要精准定位的搬运任务非常重要。
RGV小车具有较高的加速度和移动速度,能够快速响应生产需求,提高物料搬运的效率。
由于RGV小车沿着固定的轨道运行,这使得其在运行过程中更加稳定可靠,故障率较低。
RGV小车通过滑触线系统获取电力,滑触线系统包括导轨、集电器及一些辅助组件。导轨通常由高绝缘性能的工程塑料制成,内嵌多根作为电源的导体。集电器安装在移动设备上,随着设备的移动,从导轨中获取电能,保证设备持续运行。
滑触线供电适用于长距离、高效率的场景。例如在大型仓库或工厂中,需要频繁且快速地移动货物时,滑触线能提供稳定连续的电力支持
由于需要沿着预设的轨道运行,RGV小车的灵活性相对较低。如果需要改变路线,必须重新铺设轨道,这可能导致较高的改造成本。
在车间中同时存在行人、叉车和其他自动化设备(如RGV小车)的情况下,需要仔细规划RGV小车的轨道布置,以确保安全性和效率。

尽量将RGV小车的轨道布置在车间的边缘或次要通道,避免与主要的人行道和叉车通道重叠。
如果可以,就为RGV小车设置专用的区域或通道,减少与其他交通的交叉点。

在RGV小车轨道周围设置物理隔离设施,如护栏或警示标志,以防止行人和叉车误入轨道区域。
在RGV小车上安装红外传感器、激光雷达等安全检测装置,当检测到前方有障碍物时,能够自动减速或停止。
在RGV小车运行时,配备声光报警器,提醒附近的人员和叉车司机注意避让。
将RGV小车的轨道埋地安装是一种可行的解决方案,可以有效减少轨道对车间内行人和叉车工作的干扰。然而,这种方法也有一些优缺点需要考虑。

埋地安装的轨道不会占据车间的地表空间,减少了对行人和叉车通行的阻碍。
但是埋地轨道的安装需要进行土建工程,包括挖掘、铺设轨道和回填等步骤,成本相对较高。
埋地轨道一旦出现问题,维修和维护较为困难,需要再次开挖,耗时耗力。
埋地轨道需要考虑排水和防潮问题,防止积水和潮湿影响轨道的使用寿命。
所以这么折腾下来,RGV小车系统的低成本优势全无,还额外增加负担。

在车间内同时存在行人、叉车和其他自动化设备的情况下,使用AGV小车确实比使用RGV小车更加方便和灵活。
AGV小车不需要固定的轨道,而是利用地面的标记(如磁带、二维码)、激光导航或者视觉导航等技术实现自主导航.
实时调整路径,避开障碍物和繁忙区域,减少与行人和叉车的冲突。
AGV小车更加灵活,可以在更广泛的区域内自由移动。
如果车间布局发生变化或任务需求调整,可以轻松重新规划AGV小车的路径,而不需要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改造。

再说AGV有好几种导航方式,激光导航是目前最精确的AGV导航技术之一,定位精度通常可以达到±5mm甚至更高。
激光导航系统通过扫描周围环境中的反光板,计算AGV小车的位置和方向,具有高精度、高可靠性和较强的环境适应能力。
适用于需要高精度定位的场合,如精密制造、半导体生产和仓储物流等。

磁条导航的定位精度一般在±10mm到±20mm之间。
磁条导航技术成熟、成本较低,安装和维护相对简单。
适用于对定位精度要求不是特别高的场合,如普通制造业和仓储物流。

视觉导航的定位精度通常在±10mm到±20mm之间,具体取决于摄像头的分辨率和图像处理算法。
视觉导航系统通过识别地面或环境中的特征点来确定位置,具有较高的灵活性和适应性。
适用于需要灵活路径规划和复杂环境适应的场合,如智能仓储和动态生产线。

二维码导航的定位精度通常在±10mm到±20mm之间。
二维码导航系统通过读取地面上的二维码来确定位置,具有较高的精度和可靠性。
适用于需要高精度定位且地面条件允许铺设二维码的场合,如精密制造和智能仓储。

网友:
主要是点对点的精度

网友:
好像看过说AGV有磁或什么定位的,那样精度会比较高吧

网友:
AGV有二维码定位的,精度正负12MM

网友(点评):
这种AGV我们也有,实际使用效果也不咋的,经常坏。

网友A:
能不能AGV基本到位后,再自动上导轨转换为RGV精确定位呢,
这样AGV的高自由度和RGV的精确度。
我是外行,瞎想的。勿喷!

网友(点评):
是外行就可以顺嘴胡JB扯吗。

网友(点评):
学者闻着味又来狗叫了

网友(点评):
lz这个ID有年头了啊

网友(点评):
是的,社区这学者11,有本事多发点帖子,别一天到晚地狗叫

网友B:
可以做到啊,看你怎么定位的啊

网友:
rgv伺服电机慢速,一般1-2mm重复。agv的得靠辅助定位

网友:
AGV的精度要求高的话你得通过二维码或者其他定位标识来实现
RGV得换轨道麻烦

网友:
买的哪家的AGV?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AGV基本到位后,再自动上导轨转换为RGV精确定位呢,
这样AGV的高自由度和RGV的精确度。
我是外行, ...

你说的没问题,

RGV是有导轨的小车;

AGV是电磁的无硬性导轨的小车;

现在一般做法就是AGV跑到大概位置附近,对接上下料机台,通过硬限位导向,让AGV对准后再前进,但是这样带来的问题是时间拉长了,也就是上下料的CT变长了,但是相对精度提高了;

网友C:
10mm精度AGV……一辆车也就算了,10台车你都10mm精度,想太多,制造装配误差都够你喝一壶

AGV优势在于柔性,RGV没用过,但就那导轨,不比磁条反光板贵吗?

网友D:
AGV是可以到这个精度的,海康和极智嘉甚至可以做到±5mm的精度。
100那是没调试好吧,或者用了低端的传感器,一般磁导航或者SLAM传感器都可以。

网友(点评):
都没错,的确可以做到,但你看看环境,1吨重啊,100这个种误差已经是选型错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AGV是可以到这个精度的,海康和极智嘉甚至可以做到±5mm的精度。
100那是没调试好吧,或者用了低端的传感 ...

我这里就有海康的AGV,100公斤级别的尚且做不到±5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mm精度AGV……一辆车也就算了,10台车你都10mm精度,想太多,制造装配误差都够你喝一壶

AGV优势在于 ...

RGV钢轨200块一米,小车三万块一辆。AGV小车一辆14W,充电器另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做到啊,看你怎么定位的啊

你推荐能做的厂商,事成之后*大宝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