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根导轨的KBK

楼主(2024-12-24):
   我们需要引进一个1吨的KBK,厂家过来看了说要用铝制的轨道。铝轨道摩檫力小,用钢轨可能就非常吃力。但是铝轨道载荷小,所有要用三根固定轨。我有所担心,用了三个轨道,会不会因为过定位,导致卡涩?有做过的朋友们出来说一下吗?

网友:
我宁愿用钢轨,铝软些,摩擦力应该更大。就算钢轨摩擦力大,驱动功率加大三五百瓦就行了。

网友(点评):
铝导轨是挤压出来的,表面粗糙度小,所以阻力小。钢轨是热轧的,粗糙度大,阻力大。

网友(点评):
只能热轧,不能冷压。钢这个锅谁来背

网友:
铝导轨的摩擦力居然小于钢导轨,厂家的人说的话不能信。

网友:
三根不好找平行

网友:
从结构合理性上考虑,应该淘汰三根

网友A:
没见过铝导轨作为主导轨用,以前都是作为辅助使用,不承载力。既然是轨道起重机,要考虑承重,还有速度这块不可能太快,摩擦大些不影响啥。

网友:
从来没听说过这种说法,你可以多找几个厂家咨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见过铝导轨作为主导轨用,以前都是作为辅助使用,不承载力。既然是轨道起重机,要考虑承重,还有速度这块 ...

人力推动的,摩擦力大了就不好用

楼主:
是的,我见过有三根导轨的加工中心,装配要求很高

网友B:
台湾机床,刚性好的,很常见 3根导轨布置。

网友:
|联合舰队发表于 12-25 13:46
人力推动的,摩擦力大了就不好用

哦哦,人力的,我以为电机带动,人力得考虑下摩擦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台湾机床,刚性好的,很常见 3根导轨布置。

这种机床国产的就不行,中国人装配水平低,没有台湾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