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条传动 如果连接两头的链轮一样大, 是不是比较容易拖链

楼主(2024-12-24):
(无正文)

楼主:
如图, 2头的链轮尺寸为  4分25齿

换不一样大的链轮会不会效果好一些

楼主:
现在 链条直接拧到弯曲变形了

有一条直接断开了

网友(点评):
拉断了?弯曲变形是怎么变的?麻烦仔细描述一下

楼主:
目前的链轮尺寸应该是这个

网友:
不存在,有个要避开就是两齿轮不能有公约数,有公约数,会造成磨损单 个齿,
关于掉链,这个一般是安装问题,就是不平行

网友A:
链条使用时间长了会有拉长现象。
所以一般中间加个涨紧轮。或者底下的电机固定做个水平可以调节的,链条伸长了,就把中心距调大点。

网友:
从动轴悬伸那么长,没觉得有问题?

网友:
我记得链条好像是不能包角过大,否则好像是能绞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链条使用时间长了会有拉长现象。
所以一般中间加个涨紧轮。或者底下的电机固定做个水平可以调节的,链条伸 ...

对的

网友:
为何不用联轴器

网友B:
主要是安装问题,轴不平行,链轮端面不在一个平面,似乎减速比小,转速有点高,用双排链或同步带可能会好点

网友C:
如果从动链轮齿数大包角大,必然主动链轮齿数少包角小。链条脱落主要是链条过松引起,要及时调整中心距,磨损过大就更换链条。中心距过大就要按照托轮,防止链条下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安装问题,轴不平行,链轮端面不在一个平面,似乎减速比小,转速有点高,用双排链或同步带可能会好点

咨询了  TB商家的意见

说是电机没做固定

转速其实很低
用的是减速电机
再加上用了 变频器(口罩贴片机 改装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从动链轮齿数大包角大,必然主动链轮齿数少包角小。链条脱落主要是链条过松引起,要及时调整中心距,磨 ...

现在第二条 链条基本已经废了

第一条是直接搅断了

第二条是扭曲了变形了

现在是上下两个链轮一样大,是不是 只要调整链条长度就行了

楼主:
内孔30 的联轴器  不太好找

网友(点评):
一条圆钢,两块钢板的事,维护比链条简单吧

网友D:
安装情况、转速、负载、链轮材质,都综合考虑一下。304做链轮,慎重啊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我个人估计可能是传动负载过高,超出链条的安全强度

网友:
我咋看不到图,什么情况?

网友:
电机底板,安装孔改成条形孔,侧面焊割带螺纹的板子,螺栓顶一下电机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第二条 链条基本已经废了

第一条是直接搅断了

先学会发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安装情况、转速、负载、链轮材质,都综合考虑一下。304做链轮,慎重啊

45钢的

之前的链接 被卖家换成304的了

楼主:
之前是图片直接粘贴进来的

现在知道了 要上传

网友E:
引用 楼主:
之前是图片直接粘贴进来的

现在知道了 要上传

现在也没看到你的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也没看到你的图啊

下面几楼

直接放在2L  3L 的回复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