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怎么才能反写自定义属性到模型里?

楼主(2024-12-25):
大神

在工程图里面不打开模型界面
怎么才能反写自定义属性到模型里

我发现必须要插入一个明细表才行反写到模型里

还有没有其他办法呢

网友A:
零件属性模板

网友(点评):
用那个零件属性工具做一个模板出来,可以下拉选择是挺方便的

网友B:
啥反写,意思是给工程图文件写属性,然后模型就也有了这些属性。
大哥,你这是胡闹。
你连逻辑顺序都没搞明白吗,是先有实体,后有工程图。
工程图是实体的投影,三维软件三维软件,当然是实体为主。
长远看,工程图是要取消的,所以谁是核心。

网友C:
是的 可以通过工程图明细表给零件写属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啥反写,意思是给工程图文件写属性,然后模型就也有了这些属性。
大哥,你这是胡闹。
你连逻辑顺序都没搞 ...

个人感觉工程图不会取消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个人感觉工程图不会取消

会 只是时间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件属性模板

我明白你的意思 我必须要写到模型里,
工程图界面的, 属性文件只能写到工程图里,
因为我偷懒不想打开模型,

因为我一边给工程图标尺寸,一边就把加工工艺写到模型里。这样不用来回切换模型 或工程图界面

-----我写到模型里的目的是,以后出料单凯元bom可以批量提取《加工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 可以通过工程图明细表给零件写属性

有没有其他办法,每次都要拉一个表格进来 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反写,意思是给工程图文件写属性,然后模型就也有了这些属性。
大哥,你这是胡闹。
你连逻辑顺序都没搞 ...

目前我找到的办法是拉入一个明细表,在明细表里面填写但是太慢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目前我找到的办法是拉入一个明细表,在明细表里面填写但是太慢了

可以写个宏 一键填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写个宏 一键填入

哦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