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GB/T 21466-2008系列标准

楼主(2024-12-25):
GB/T 21466.1-2008 稳态条件下流体动压径向滑动轴承.圆柱滑动轴承.第1部分:计算过程
GB/T 21466.2-2008 稳态条件下流体动压径向滑动轴承 圆形滑动轴承 第2部分:计算过程中所用函数
GB/T 21466.3-2008 稳态条件下流体动压径向滑动轴承.圆形滑动轴承.第3部分:许用的运行参数
请问大侠这些标准有宣贯资料吗

网友:
游隙呢?

网友(点评):
半径间隙和偏心率是滑动轴承设计项

网友:
学兔兔有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推荐

楼主:
GB/T 21466.1-2008第3.2 理想化的假设和前提条件如下:
a)润滑油属于牛顿流体。
b)润滑油的流动为层流。
c)润滑油完全粘附在滑动表面上。
d)润滑油是不可压缩的。
e)在承载区,润滑间隙内完全充满润滑油。非承载区的填充情况依赖于供给润滑油的方式。
f}忽略润滑油的惯性力、磁力和重力。
g)构成润滑间隙的零件是刚性的,或忽略它们的变形;它们的表面是理想的圆柱面。
h)相对运动表面的曲率半径远大于润滑油膜厚度。
i)润滑油膜的厚度在轴向上(z 轴方向)为定值。
j)垂直于轴承表面在润滑油膜厚度方向上(y轴方向)的压力波动可忽略不计。
k)轴承表面的法向上(y轴方向)没有运动。
1)整个间隙里的润滑油黏度都相等。
m)润滑油在轴承的起始点流入,或从润滑间隙最大处流入;润滑油供给压力的大小相对于润滑油膜的压力可忽略不计。)——这些假设在公式推导中的作用值得注意。

楼主:
a)牛顿流体:剪切应力正比于剪切速率.公式推导中用了牛顿粘性流体摩擦定律:τ=-η∂u/∂y 。切应力τ和∂u/∂y的关系。1)整个间隙里的润滑油黏度都相等,η看作常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