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AI使用方法

楼主(2024-12-25):
用AI的阅读模块,可以帮我们解读一些标准和守则;
例如可以先问AI你的问题在哪个标准,找到标准上传,就可以随便提问标准里的要求

网友:
我一般用文心一言,kimi,豆包,主要用来当搜索引擎使用,另外用来编报告,非常方便

网友:
AI只是大方向的帮助,提供标准也好,工艺流程也好,以及加工的G代码都是可以生成的。但只是一个方向性的,具体的根据不同的机台设备、材料以及产品的公差要求,作相应的微调。但AI对机械加工来说还是有很大帮助的。
当AI想更进一步发展机器人,还必须和传统的机械行业相结合

网友A:
但首先要知道AI喜欢编造,所以它给你的标准很多是编造的,这时候你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首先要知道AI喜欢编造,所以它给你的标准很多是编造的,这时候你怎么办?

当搜索引擎用,使用rga向量化文档,直接给你原文的

网友(点评):
使用rga向量化文档,哥们说人话,你在机械论坛扯什么向量化。

网友:
拽词装B失败的典型,那叫使用rag向量化文档。
"RAG" 是 "Retrieval-Augmented Generation" 的缩写,它是一种结合了信息检索(Retrieval)和生成模型(Generation)的技术。
在传统的文本生成任务中,模型仅基于其训练数据进行预测或生成新的文本。然而,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希望模型能够访问最新的、特定领域的或者更加广泛的信息来增强其生成的内容。这时,RAG 就可以派上用场。
首先,需要将文档库中的文档转换为向量表示。这一步骤通常使用预训练的编码器(比如 BERT 或其他类似的模型),将每个文档编码成一个固定长度的向量。这些向量随后被存储在一个高效的索引结构中,如 FAISS 或 Annoy,以便快速搜索相似的文档。
当有一个查询或者需要生成内容时,该查询会被相同的编码器转化为向量形式。
接下来,查询向量会与文档库中的文档向量进行比较,以找到最相关的文档。这个过程通常是通过计算余弦相似度或其他距离度量完成的。
检索到的相关文档会被作为额外的信息提供给生成模型。这涉及到直接附加到查询之后,或者以某种方式融入到生成模型的输入中。
最后,生成模型利用查询以及检索到的相关文档的信息来生成更准确、更丰富的响应。

问题这些騒操作是普通人能做的了的吗,他必须在自家电脑上下载个LLM,然后还用高级显卡来训练这个模型。
并且在需要的时候使用RAG向量文档,这不是发烧友就根本做不到。
所以我说要讲人话,你应该知道普通人只可能联网使用公有云上的大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首先要知道AI喜欢编造,所以它给你的标准很多是编造的,这时候你怎么办?

你可以再问一句,在多少页找到的,它会给你页数,到时候自己看

网友:
仅作参考

网友:
有点不理解

楼主:
点击AI阅读,其他跟着操作就行了

网友(2025-02-10):
受教了,感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