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SolidWorks丢失参考的问题

楼主(2024-12-25):
请问大家在SolidWorks装配体生成皮带的时候,偶尔会出现下图的情况,草图可以随装配体更新,可是生成的皮带却不会自动更新,重新编辑也不行,大家是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
回到草图编辑状态下,刷新,如何。

网友:
也遇到过

网友:
没用过这个功能,我都是根据分度圆自己算皮带长度的。

网友:
确实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我也是一般都是重新画一遍,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试试把草图自动几何关系点上

楼主:
|学者11发表于 12-25 20:53回到草图编辑状态下,刷新,如何。
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