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CAD图纸不能拾取编辑?

楼主(2024-12-26):
大家好,我今天收到一张别人发给我的AUTOCAD图纸,打开没有问题,用鼠标点击圈选没有任何反应,我看了文件属性也不是只读,不知道这是说明情况,有没有知道的,希望不吝赐教。

网友A:
看看层设置,有没有锁定一类的?

网友:
图层锁定?

网友(点评):
谢谢支持,我发了图片,锁是打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层设置,有没有锁定一类的?

谢谢回复,感谢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感谢支持。

用的软件一样吗?
我用机械版画的图,回到普通版里,形位公差、表面粗糙度、基准等等都不可不移动,不可编辑。机械版还总是闪退,也是头大。

网友(点评):
@东海fyh126 说他是块吧,还分解不开。

网友(点评):
不是块,鼠标不能拾取,没有任何反应

网友B:
图层没问题,必定是图块,一通狂轰乱炸

网友:
炸开

网友(点评):
不能拾取

网友C:
正常机械版的图,在普通版不能编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层没问题,必定是图块,一通狂轰乱炸

鼠标不能拾取,没有任何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常机械版的图,在普通版不能编辑。

请教,在布局里可以编辑吗

网友:
图纸空间?模型空间?

网友:
需要在模型空间修改,布局空间是无法拾取编辑的

网友:
鼠标不能点取;能否框取?看一下是不是整体做成了组。

网友D:
需要在模型空间进行编辑,在布局空间是无法拾取编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需要在模型空间进行编辑,在布局空间是无法拾取编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