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能源汽车阻燃的问题

楼主(2024-12-26):
今天和一个朋友闲聊,说起新能源汽车的事:

众所周知,现在的新能源汽车电池在技术上已经实现了电池不自燃的问题,但是电车被撞后电池很容易起火;

我就在想,为啥不用阻燃材料把汽车电池包起来,这样即使汽车被撞,冒烟,最起码能把火阻挡住,为人员逃生抢得时间;这个技术是可以实现的;但为什么厂家都不这么做呢?

至于材料,我想起化学实验的酒精炉上面的那层棉花,不管怎么烧,也不会着火;

我又顺着找到了玻璃纤维,这玩意价格便宜,还能耐2000℃的高温,

所以,为什么不呢?

至于电池包,我知道的比亚迪的汽车电池包是通了水管,给电池包降温,

补充内容 (2024-12-26 17:26):
说我大聪明的viJoe这位朋友,你是真没了解过,现在有给锂电池着火卖水凝胶阻燃毯的公司,抖音一搜一大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阻燃材料是因为有液态的电解液存在,必然导致的安全缺陷,为这个缺陷兜底。

如果半固态或者全固态电 ...

有卖的阻燃毯,他们演示的是电池着火了,毯子盖起来,让电池在坛子里面去烧,毯子最多也就烧红了,但是这个烧红,也需要时间,这个时间,足够人员逃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包现在用气凝胶做隔断,不光耐高温隔热效果特别好。

对,,这么多回复,就你对汽车电池有了解,我是带着我这个疑问去找资料,才发现这个技术人家早就用了;

但是用的地方是每个电池之间加了阻燃板,这样起到阻燃和隔热的效果;

我的疑问是既然这项技术有,能用在每一块电池的隔热层,那说明价格方面和技术方面都是成熟/可行的;

既然可行,为什么不把电池包整个包起来呢?

现在电车不会自燃了,,但是撞击后基本上车门变形,人是直接烧死在里面,如果用这种材料把电池包起来,那电池先冒烟,再到着火,再到烧穿隔热层,这个时间已经足够人员逃生了;

即使不全包,包住上面,着火的时候让火苗超地面去释放热量,

网友:
技术与性能方面
散热问题:电池在工作过程中会产生热量,需要有效的散热系统来维持合适的工作温度。如果使用阻燃材料完全包裹电池包,可能会阻碍热量散发,导致电池温度过高,影响电池性能和寿命,甚至引发更严重的安全问题。例如,一些高性能电动汽车的电池组需要精确的温度管理系统来确保其高效稳定运行,过度的包裹会干扰这一系统的正常工作。
电池管理系统的复杂性:现代汽车的电池管理系统已经非常复杂,需要实时监测和控制电池的各项参数。在电池包上增加阻燃材料包裹可能会对电池管理系统的传感器、连接线等造成干扰,影响其对电池状态的准确判断和控制,增加系统故障的风险。
碰撞时的保护效果有限:虽然阻燃材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阻挡火焰,但在严重碰撞时,电池包可能会受到巨大的冲击力而发生变形、破裂,仅仅依靠阻燃材料可能无法完全阻止电池内部的短路、起火等情况。而且,碰撞可能会破坏阻燃材料的完整性,使其失去阻燃作用。
成本与效益方面
增加生产成本:使用高性能的阻燃材料本身就会增加汽车的制造成本,而且为了确保阻燃材料与电池包的适配性和安全性,还需要进行大量的研发和测试工作,这进一步增加了成本。对于一些追求性价比的汽车品牌来说,成本的增加可能会影响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市场需求和消费者认知:目前,消费者在购买汽车时,对于电池防火安全的关注度相对较低,更关注车辆的性能、续航里程、价格等因素。汽车厂家可能认为在阻燃材料上的投入不能直接转化为市场优势和销量的提升,因此在这方面的动力不足。
法规与标准方面
现有法规标准的局限性:当前的汽车安全法规和标准对于电池防火的要求还不够完善,没有强制要求汽车厂家必须采用阻燃材料包裹电池包。厂家在满足现有法规标准的前提下,可能不会主动增加额外的防火措施。
行业标准不统一:目前汽车行业对于电池包阻燃材料的使用还没有统一的标准和规范,不同厂家可能采用不同的技术路线和材料,这使得在市场推广和应用上存在一定的困难。

网友(点评):
你这AI的回答也太弱智,跟什么都没说一样。

网友:
我们做设备也有类似的 既要考虑不让外届温度进来(隔热) 也要想办法把内部产生的热量排出去或存起来(吸热) 所以很多类似的设备都有个使用时长 指标了写着保证你多少小时内的温升
汽车这种长时间使用的还要考虑体积、重量的就不知道有什么兼顾的解决方法了

网友(点评):
如果把电池包的塑料盖子换成玻璃纤维材质,

网友:
2000度高温?这个数据我有点怀疑。

网友(点评):
楼主胡诌呢,普通玻璃纤维可耐温度约为350℃,超细玻璃纤维可耐温度约为450℃,无碱超细玻璃纤维可耐温度约为650℃,石英玻璃纤维可耐温度约为1100℃

网友(点评):
我是前两天看到由公司的宣传,说耐2000度,

网友:
因为电池性能还不够先进,电池发展到现在,性能也才勉强可以和燃油车打,加阻燃材料或者防护后性能参数直接倒退回十年前。等电池进一步发展后才有冗余加防护。

网友C:
氢能源核能源王道

网友:
你不想想看,新能源汽车发展到今天,就你小子注意到阻燃材料了吗。
你也太小看从业人员的智商了,别太自以为是了。
https://mcn.solarbe.com/news/20241025/90910.html
上面的链接已经清楚的表示,阻燃材料是标准配置,标准配置懂不懂。
但阻燃材料是不能解决电池内部发热问题的。

网友(点评):
现在电池之间是有水凝胶的阻燃板,既然电池之间有,整个外壳包起来,着火了火苗朝下,最少还能延长火烧到室内的时间

网友A:
这个阻燃材料是因为有液态的电解液存在,必然导致的安全缺陷,为这个缺陷兜底。

如果半固态或者全固态电池,这部分纯为了安全兜底的材料就没那么关键了。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D:
燃烧过程会产生大量气体,放热,这些高温高压你不想办法释放,包得越结实,就会炸得越厉害。
我们在设计有内置电池的产品时,安规有要求特意要开泄压孔。
小米汽车宣传把电池泄压朝下,有点作用,但不大。喷向地面还是反弹回来。

网友(点评):
喷向地面,反弹的强度,温度,破坏性会小很多。而且毒性也在外扩散了。

网友:
https://it.sohu.com/a/829643527_330740

如果固态电池出来的话,电池阻燃的气凝胶是不是又没生意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氢能源核能源王道

这俩也存在死穴,一个是爆炸,火烧还有全尸,爆炸就得拼凑了;
一个是泄露,生不如死。

解决不好,更加致命。而且不仅是致车主的命,整个城市跟着遭殃。

网友B:
电池包现在用气凝胶做隔断,不光耐高温隔热效果特别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燃烧过程会产生大量气体,放热,这些高温高压你不想办法释放,包得越结实,就会炸得越厉害。
我们在设计有 ...

对了,经过小米的脑洞示教,大家觉得有效,
所以根据物理第一性原则,大开脑洞,一般是朝上,小米朝下,好了,后来就有人侧置了,朝两边朝外。

这样就没你说的触地反弹了吧,哈哈。

网友(点评):
在停车场把两边的车全呲燃了,哈哈,还有,呲起来车上的人不敢下车,腿受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俩也存在死穴,一个是爆炸,火烧还有全尸,爆炸就得拼凑了;
一个是泄露,生不如死。

查一下看看

网友:
不如索性把电池置于纯净水体中,外面再做电池壳体  散热阻燃都可以

与其想怎么做阻燃顶得住超高温,不如考虑介质可以不断补充或者闭环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燃烧过程会产生大量气体,放热,这些高温高压你不想办法释放,包得越结实,就会炸得越厉害。
我们在设计有 ...

那燃烧过程怎么抑制或者阻断??

网友(点评):
活泼金属燃烧很难抑制,化学实验都见过钠燃烧,镁燃烧。除非开发新的储能材料。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氢能源核能源王道

氢能我感觉很鸡肋。

核能要是做到钢铁侠胸口那么大估计还要点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燃烧过程怎么抑制或者阻断??

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当锂电池燃烧,降温可以抑制燃烧情况继续恶化。

(1)0℃~45℃,副反应很少
锂离子电池的通常使用温度在0℃~45℃,在这个温度范围内,锂离子电池副反应很少。
(2)45℃~60℃,小电流下副反应也很少
在45℃~60℃温度范围内,在小电流充放电情况下,锂离子电池副反应也很少。当电池温度达到45℃以上,要核查一下原因,查看电池有无异常,如有异常,及时断电和处理。
(3)60℃~100℃,高温容量衰减
随着电池温度上升,当温度高于60℃,电池中副反应增加,导致电池容量衰减。
(4)80℃~120℃,固体电解质膜(SEI)分解
一般认为SEI膜分解温度在80℃~120℃之间。当电池温度达到80℃,SEI膜开始分解反应,当电池温度达到90℃, SEI膜分解反应变得明显。
(5)130℃~250℃,负极与电解液反应
负极表面失去SEI膜后,负极与电解液中的碳酸酯类溶剂发生副反应,生成碳酸锂、乙烯、乙烷和丙烷等,放出大量的热,锂离子电池的温度继续上升。
(6)120℃~270℃,隔膜关闭、收缩和分解,正负极短路
当温度达到130℃时,PE隔膜开始熔化和热收缩,形成闭孔效应。当温度达到170℃时,PP隔膜开始熔化和热收缩,隔膜开始解体。当隔膜解体后,正极和负极会连接在一起,发生短路,放出大量热,电池温度进一步升高。
(7)150℃~450℃,安全阀打开和气体喷出
高温下,电池中会发生很多反应:电解质和溶剂分解反应、负极与粘接剂反应、正极与电解液反应、正极材料分解反应等,产生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氟化氢、乙烯、乙烷、氢气和氧气等多种气体,电池内部压力不断增大。当电池内部压力大于安全阀开启压力,安全阀被打开,高温高压气体喷出。
(8)350℃~650℃,喷出气体的着火和爆炸等过程
喷出的气体中含有大量可燃气体,当遇到空气,温度达到燃点或有引火源时,满足燃烧的条件,就会着火并放出大量的热量,温度可高达900℃。如果可燃气体与空气在密闭空间内充分均匀混合,满足燃烧条件,就会发生爆炸。燃烧结束后,残余物会冷却至环境温度。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氢能我感觉很鸡肋。

核能要是做到钢铁侠胸口那么大估计还要点时间。。

氢能,比核能更快实现吧,用于特殊车辆,氢电共存;

可控核聚变呢,这玩意要实现民用,还有很多年;要想实现民用,还车载可移动,这个估计大部分社友看不到了。

关于核能利用呢,有一条现实的路径,还是(普通核能,例如第四代,内陆开放核电站,全球核电建设回暖)核能发电,然后回到电池存放的老模式上来。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氢能,比核能更快实现吧,用于特殊车辆,氢电共存;

可控核聚变呢,这玩意要实现民用,还有很多年;要 ...

我之前发过,主要这个东西远远谈不上绿色,绿色的量不但少,且贵,  副产物的量也不大。

如果用化石制备,那为啥不直接用化石。

简言之,氢能主要被分为三种,灰氢、蓝氢和绿氢。灰氢是通过化石燃料(例如天然气和煤)制取的氢。这种类型占全球氢产量的绝大部分,其碳排放量最高;蓝氢是在灰氢的基础上,应用碳捕捉与封存技术,实现低碳制氢;绿氢则是通过光伏发电、风电以及太阳热能等可再生能源电解水制氢,制氢过程中基本上不会产生温室气体。
然而,高昂的成本让市场对绿氢持观望态度,因此,阶段性平替蓝氢在各国发展迅速。

https://news.qq.com/rain/a/20220705A01HW700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之前发过,主要这个东西远远谈不上绿色,绿色的量不但少,且贵,  副产物的量也不大。而且燃烧值也不高 ...

氢能虽然缺点多多,但还是看好。

网友:
氢能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储能方式,未来光伏、风电这些绿色垃圾电成本越来越低,电网又不容易消化,用来电解制氢储能也是一个方向

网友G:
电池着火啊的原理是电池内部发生了化学反应,外部用阻燃材料,,,,,,,热量无法释放就呵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池着火啊的原理是电池内部发生了化学反应,外部用阻燃材料,,,,,,,热量无法释放就呵呵呵

看来你是没了解过阻燃材料,现在有卖的水凝胶的锂电池的阻燃毯,

网友:
楼主争取进个电车厂。

网友(点评):
不去了,不去了,发这个帖子的目的就是看看有没有这个行业的大佬给解惑,

网友:
我有一个办法可以解决新能源电池起火的问题,咱们一起发明一个叫内燃机的设备,它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