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缝坡口设计请教

楼主(2024-12-26):
朋友接了个产品件,是个空腔圆柱体,腔体与封头要求组焊,焊缝为环形。朋友让我用设计下坡口。因为本人对焊接认识有限,查了下GB105.3标准,按标准设计了下图的坡口,不知道行不行。请各位大师傅指导指导,指出其问题,万分感谢。焊接位置壁厚为155mm,环形焊缝。如果不用环形垫板,用网上卖的陶瓷衬垫是否也可以用到环形焊缝上?材质是20Cr2Mo。如果能指点下焊材选用那就更好了。

网友:
加工件?可以试试J型坡口,出现缺陷的概率会更低一些

网友:
你的第一张图与第二张图明显对不上,如果按第二张图的位置,第一张图应该

如图所示,请解释原因。

网友(点评):
第一张图加了垫板。第二张图是零件图。

网友A:
这么窄这么深的缝,焊枪能伸进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窄这么深的缝,焊枪能伸进去吗?

按这个坡口参考设计的。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点评):
10°考虑填满焊缝太大,角度设计成了6°。

网友(点评):
角度太小了,好进枪不

网友(点评):
这个形状才是对的。按这个设计才行。

网友(点评):
好的。谢谢。我改下坡口尺寸。

网友(点评):
6°的时候开口是43mm左右。10°的时候,开口是64.41mm

网友(点评):
设计要考虑的是可靠性和可行性。焊缝太大,填满不容易,比起这些都是小事情,只是焊接时间长短的问题。

网友(点评):
朋友公司小,也要考虑下成本。我在网上查了下,这么厚的钢板对接焊,资料几乎没有。还是做个试板试试吧。

网友B:
标准中都写了10°+-2. 你整个6,那就是没按标准来,那这个标准也没有参考意义了吧

网友:
氩弧焊吗,感觉坡口开的太窄了,一般这种结构我都做真空钎焊,但是没做过这种材料

网友(点评):
想氩弧焊打底。然后手工电弧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准中都写了10°+-2. 你整个6,那就是没按标准来,那这个标准也没有参考意义了吧

因为参考了一篇论文。

网友(点评):
坡口不一定要是平的斜面,也可以是一个曲面,也就是U型坡口,机加定制成型刀做也是比较快的。U型坡口个人感觉比这种坡口好干,而且最上端的开口也不会太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参考了一篇论文。

表情中没有大拇指呀。佩服+羡慕设计过程中有机会也会查文献的。但是人家是16°嘛,还在那个标准的范围之内

网友(点评):
最近公司没活。我在摸鱼中。

网友:
不能10°单边,初始20厚是20°,为了在20mm范围内焊枪可以正常焊接、超过20mm厚度部分是10±2.5°。。。。。

网友(点评):
嗯。我在合计合计

网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 唯一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