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各位前辈,如何给公差

楼主(2024-12-26):
小子我刚刚毕业,很多都不懂,特来请教下大家。我刚入职,在厂里负责三维导二维,今天遇到点问题。
    图1是它的配合情况零件如图2是一块上盖板,我感觉只有40的尺寸配合公差就好了。但是有个同事告诉我,4个圆孔的定位尺寸20和50也要有公差要求,不然会导致装配困难。我不知到怎么给他们公差。
    想请教一下大家是怎么选用间隙,过渡,过盈这三种配合的,公差代号的字母等级又是如何确认的。

补充内容 (2024-12-27 16:37):
同事是半路出家的,做了半年左右。他把1丝和10丝搞错了。他把0.1说成1丝了。

图1

图1

图2

图2

网友:
插眼学习一个。
首先,螺丝四个直接装确实会出现装上三个,第四个不好定位的情况。这种情况我们要把螺丝的过孔放大处理,比如m4的孔我们就给4.5,精度要求高的标注形位公差0.1,然后m4的孔给4.2。

网友A:
你那同事今年刚毕业的吗?
螺丝孔本身就很大,那玩意位置再精准有个卵用啊

网友(点评):
再不济就把孔再加大点,表公差不用加钱的吗

网友(点评):
他是半路出家,基础很差

网友(点评):
M4的螺丝大径也就3.8几,哪来的精度可言。

网友:
让你把螺丝过孔加公差的同事也是刚毕业吧?定位能靠螺丝过孔?M4的大径你都干到4.5了,你那个1丝多的间距公差怕不是要被人骂死

网友B:
公差当然是越高越好,标0.001就行了,达不到装不好,就找供应商麻烦,你可不要标低了,标低了装不上,就会把锅甩你身上,现在加工工艺,都是CNC,精度0.001一点问题没有,当年我在日本厂上班,日本人牛B,工匠精神,都是要求0.0005以内,不然报废处理,国产的德性,你标0.001,他可能做0.01,所以尽可以标高一点,德国厂比日本人还要求高,要求0.0001才合格,

网友(点评):
春哥别调侃我了

网友:
孔一般比螺栓大一毫米,要啥公差

网友:
间隙,过渡,过盈是指轴孔配合公差,你这图里就是孔与螺丝配合了。孔距尺寸是线性公差,沉头孔采用未注公差m级就够了

网友C:
你这个同事是不是和供应商有仇

网友(点评):
你这话说的,这个同事是供应商的贵人,本来5块一个的,现在价格50,供应商不笑疯掉

网友:
孔是4.5的,螺丝4mm,孔距用0.2公差就好了,现在出图都不标了

网友:
应该再加两个定位销孔,螺栓过孔不定位。

网友(点评):
配合件上的4个螺纹孔定位有精度要求吗,或者形位标注公差要求

网友:
正常不会标,标也是正负0.1这样,一个丝,螺丝孔都大这么多

网友(点评):
那配合件上的螺纹孔,确定位置的尺寸有公差要求吗

网友:
4.5对M4
100mm内尺寸。。。。。。。。。。
你确定那是你同事不是工兵大队的?
下次见到他“你不要过来啊!!!!”

网友:
你那个21是轴承位么?是不是该标个公差。

网友:
可以有公差这句话也没错

只是公差不用标记

写一句未注尺寸公差应符合国标GB/T1804-m 就够了
要精密的有f
粗糙的有c

机加精密一些的f,

钣金就c级了,中等m不见得干的出来

还有一个是GBT1184 的形位公差

未注尺寸公差应符合国标GB/T1804-m
未注形位公差应符合国标GB/T1184-k

上面两句就差不多了

网友:
螺纹孔距要标公差一般±0.1

网友:
没事,你随便标。

估计加工人员很多也不会看。

做机械设计的,不挨加工吊几顿怎么成长,本来就是相互磨合的过程

网友:
止口给公差,剩下的不用标公差。你止口公差给错了。不要用h级

网友(点评):
前辈,止口是什么意思,是那个40的台阶吗?什么不能用h级,我想把他做成H8h9的过度配合。

网友(点评):
应该用什么等级比较好

网友(点评):
止口,定位用。用f级,40f7。

网友:
我想知道你们公司多少人,你同事岁数多大

网友(点评):
我同事25,半路出家来的

网友(点评):
螺丝M4,直径4,安装螺丝孔4.5,单边为0.25,你标注公差±0.1即可,标那么高

网友:
我们一般都是在图纸的技术要求里写:未注孔距公差均为±0.2mm。
如果螺纹孔比较小(小于M3),或者过孔的间隙较紧密,就±0.1mm。

网友:
???那4个孔本来就是大孔,过孔,要个屁的公差啊

网友:
1丝精度加工费应该要贵好多。

网友(点评):
你应该对1丝的精度有误解,位置精度一丝,孔精度1丝,应该贵100倍以上,你可以看一下北京精雕的官网,他机床精度是0.01-0.02,不能保证1丝,这是国内第一梯队的机床厂,当然不能比山东机,山东机标0.003

网友:
你这。。。。那个公差有点过分了吧,你都4.5的孔了。。。。

网友:
这个东西怎么说呢,老国企的时候确实会标一个正负0.5的孔距公差,原来还问过这个事,有老人和我说,原来很多加工都是靠划线钻孔的,不重要的孔划线的公差范围就是正负0.5,现在机床加工来保证精度的多,很多尺寸公差其实标了也没什么用。

网友(点评):
螺纹孔还是要标的,不然会被甩锅,有些机加的乱搞。

网友:
让你标位置度还好说

网友:
简单一句话把孔加大就完事

网友:
你同事是你领导不?是就问他加多少,不是就回答“好好好”,然后找你厂里以前的图看怎么画的
每家公司出图习惯不一样,我现在的公司什么工差能不标就不标,我看着都头疼

网友(点评):
不是领导,他是半路出家来机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公差当然是越高越好,标0.001就行了,达不到装不好,就找供应商麻烦,你可不要标低了,标低了装不上,就会 ...

春哥,现在一般的CNC加工,基本尺寸100以内,正常加工精度能达到多少?做到±0.05难度大吗?

网友:
估计逗你玩的

网友(点评):
不是,他是半路出家的。今天我问他了,他把1丝和10丝搞错了。他想跟我说给0.1的。

网友:
没啥难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公差当然是越高越好,标0.001就行了,达不到装不好,就找供应商麻烦,你可不要标低了,标低了装不上,就会 ...

兄弟,你这是看热闹不闲事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同事是不是和供应商有仇

哈哈哈,笑死,这是供应商的贵人

网友:
那个,先别管公差,你先把总长度标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那同事今年刚毕业的吗?
螺丝孔本身就很大,那玩意位置再精准有个卵用啊

螺纹公称直径的1.1倍吗?

网友(2025-02-10):
我去还能这样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