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装配固定的问题

楼主(2024-12-26):
图一是我设计的一个治具,但是不知道怎么能固定在箱体上,图二是一个装配时的一个效果图。该治具的主要目的是:将LED模组放置在同一水平面进行装配。请问用什么样的固定方式可以实现,治具和箱体之间的装配。

图1

图1

图2

图2

网友A:
没看明白。第二个图,哪个是箱体,哪个是治具。

网友B:
不知道怎么能固定在箱体上,然后你还能设计出个治具来。那请问你是在设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怎么能固定在箱体上,然后你还能设计出个治具来。那请问你是在设计吗

我现在就是在设计这个治具,但是遇到了固定的困难,卡在如何固定在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第二个图,哪个是箱体,哪个是治具。

我的问题,这个可以看的清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第二个图,哪个是箱体,哪个是治具。

图三

图三

网友A:
我试着理解下。你加这个治具,使面板一边靠齐,然后因为治具太长了。无法保证整个治具,把合固定到箱体上,保证长度方向平齐?目前设计还存在过定位的情况。如果可以,把一头打开,变成活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试着理解下。你加这个治具,使面板一边靠齐,然后因为治具太长了。无法保证整个治具,把合固定到箱体上, ...

我看了几遍,应该是你这个意思,但又好像不是。
如果是这样,治具只要单边靠着箱体,安装模组就好了。

工科男,把问题表达清楚,让别人听明白,也是需要一定的语言功底的。

网友:
气缸压紧

网友:
箱体啥形状的
箱体上有没有铁,用磁铁吸在上面,或者工装做成个夹子型的,夹在箱体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了几遍,应该是你这个意思,但又好像不是。
如果是这样,治具只要单边靠着箱体,安装模组就好了。
...

箱体就是一个矩形箱体,现在把模组装在箱体的最下面一排,因为拼装模组的时候,箱体是竖向放置的。1.想要模组的底部(标红区)在同一平面,现在需要一个治具让他们可以把模组托平(要不然有一个重力左右,人工调整,这些模组就会有参差)。由于箱体材质不全是铁箱所以不能做成磁吸的。且现在最大尺寸有1400mm,只做成单梁结构的话,这个治具会自身弯曲,还得加斜杆支撑。现在主要的困惑在于,怎么把治具固定在箱体上,用什么锁结构。或者可以用什么装置可以把治具压在箱体上。

箱体外形图

箱体外形图

效果图

效果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