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个扭矩算的对不对啊

楼主(2024-12-26):
我这个扭矩算的对不对啊     让一个摆臂转个90°

实际我的机构是让一个400KG的塑料块(之前还发帖准备夹持 )翻转

怎么所有的扭力加起就一点点大(就是跨度大,准备整个90的轴心   还搞了个4大系列的电机   是不是有点浪费了

网友:
减速机输出扭矩多少?

网友(点评):
如果100的速比 那都上千的扭矩了

网友:
建议用RV减速机啊,看图片你这个好像不是。

网友(点评):
他坐标中心不在旋转中心,所以惯性矩值不对

网友:
惯性矩和扭矩不一样吧?

网友(点评):
查的是转动惯量的数据 乘以角加速度 等于扭矩

网友(点评):
转动扭矩应该是比静扭矩要小的吧? 惯性矩一般都是给伺服算转动惯量的……

网友:
你这惯性矩只有一个工装的,你图片里一共4个工装和1个负载都不算了?

网友(点评):
这单个的帮忙看看对不对啊 如果对的 其他的 我加起来算过了 也没多大

网友(点评):
惯性矩只是启动扭矩,你这些所有负载以及转动系统的启动扭矩算完了还得加上运行的扭矩,两个扭矩加起来加上安全系数才是最终你需要的扭矩。目前来看单个的惯性矩你算得公式是对的。

网友:
是不是漏了重力产生的力矩

网友:
你算的肯定不对,哪有这么小的?不要自己闭门造车,在网上搜索类似的其他人怎么计算的

网友:
感觉扭矩算小了吧T=F×r计算完扭矩怎么也得1000多N.m

网友:
塑料块的重量不加上去么

网友:
而且扭矩不是绝对的按减速比线性增加的,减速到一定比例,扭矩就大不了了

网友A:
你这个重心在哪里?重心啊!!

网友:
便于理解对应到平动就是提升一个物体力是mg+ma,你惯性矩乘角加速度只相当于ma,还少一个mg,也就是到重心力臂乘以重量

网友(点评):
艹 要是算上重力的 那可大的多了

网友:
你的第一个图没加上塑料块啊。加上后,算出了惯性扭矩,还要加上塑料块重力对转动坐标系的力矩。你这个结构,电机也要变频带制动吧。

网友:
重心X力臂,转动惯量X角加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重心在哪里?重心啊!!

我艹    按照你说的

那不得5000NM米了

不过是往下翻    不是往上顶    扭矩达不到   是不是也没关系啊

5000NM   压根就没几个减速机能达到的

网友(点评):
首先克服重力的扭矩+克服摩擦的力矩+转动惯量的扭矩

网友(点评):
你这个明显是克服重力所需的扭矩更大啊

网友:
力*力臂。这么简单的怎么搞这么复杂

网友:
直接说结论,你这个结构不是很合理,建议网上看看工作性质相似的结构参考一下

网友:
速度是多少

网友:
我以前算过一个,配1500速比,750W的电机

网友:
旋转重心距离为1.228m(根据你的截图),下面参数是你提供的,惯量800kg.㎡,总重量450kg,转速1r/min,加速时间为1.5s,计算过程如图表格最后一列,后面用motion验算了一下,有点差别,结果为纯理论,安全系数自己加

网友:
留下来看

网友:
感觉不对2N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