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惑求助:齿轮加工,定位基准问题

楼主(2024-12-26):
今天在看机械设计手册中关于齿轮工程图标注时发现一个问题没想明白,请大家多多指点:

图1中圆柱齿轮的内孔时加工、 检验及安装齿轮的定位基准 应要求较高的精度,采用7级精度并采用包容原则。齿坯两端面是切齿加工时的定位基准 为保证切齿精度, 规定了两端面相对于基准孔轴线的端面径向圆跳动公差 0. 016mm; 齿顶圆不作为加工或测量基准, 尺寸公差为 IT11 (ϕ245. 39h11)。

图2中圆柱齿轮齿坯内孔是加工、 检验及安装齿轮的定位基准,采用7级精度并采用包容原则。齿坯两端面是切齿加工时的定位基准, 为保证切齿精度, 规定了相对于基准孔轴线的端面径向圆跳动公差 0. 008mm; 齿顶圆柱面亦作为加工及测量基准, 则规定了齿顶圆的尺寸公差为 IT8, 并需规定齿顶圆的圆柱度公差以及对基准孔轴线 A 的径向圆跳动公差。

问题1:以上两个齿轮的定位基准不同,齿轮的加工,检验及安装的定位基准时如何确定的?
问题2:图3中齿轮轴上轮齿加工的基准应该怎么选取?

补充内容 (2025-1-3 15:50):
通过大家的指点和查资料,补充如下:
盘形齿轮基准:齿轮安装在轴上的基准孔,切齿时的定位端面,齿顶圆柱面可选为为基准(尺寸公差可查表选取,跳动公差tr=0.3Fp)也可不选做基准(尺寸公差11级)

补充内容 (2025-1-3 15:53):
盘形齿轮基准:切齿时,如果齿顶圆柱面用来在切齿机上将齿轮基准孔轴线相对于工作台回转轴线找正,或者以齿顶圆柱面作为测量齿厚的基准时,需规定齿顶圆柱面对基准孔轴线的径向圆跳动

补充内容 (2025-1-3 15:55):
齿轮轴基准:可选用轴端中心孔作基准
也可用轴承轴颈和齿顶圆柱面作基准,以齿顶圆柱面作为测量齿厚基准时,需规定齿顶圆柱面对两个轴颈的公共轴线的径向圆跳动

齿轮1

齿轮1

齿轮2

齿轮2

齿轮轴

齿轮轴

网友:
端面跳动太严了,没必要
前两张图设计、加工、检验、安装基准都是孔
第三张图两端必有中心孔,设计、加工、检验基准以中心孔为基准,安装以两个轴承档为基准
很标准,难得见这样的规范图纸了

网友(点评):
谢谢指点,图1中的齿顶圆不作为基准,图2中的齿顶圆作为基准,这是什么原因呢? 图纸也不是我画的,直接从机械设计手册上截下来的

网友:
第一、第二定位基准是一样的。都是以孔中心线为定位。

网友(点评):
谢谢指点,图1中的齿顶圆不作为基准,图2中的齿顶圆作为基准,这是什么原因呢?基准选择的依据时什么呢?

网友(点评):
你说的是检测基准吧?这个是齿轮使用要求确定的。图一没要求圆跳动,按未注公差要求执行。图二要求了圆柱度和圆跳动,对外形形位公差要求较严格,这个齿轮可能是悬伸使用的,所以对圆跳动(同轴度)、圆柱度要求高

网友:
图1中的齿顶圆不作为基准,图2中的齿顶圆作为基准,这是什么原因呢? 图纸也不是我画的,直接从机械设计手册上截下来的

一般不配合的位置都不用太严格,粗糙度、公差。图2没有用齿顶圆做基准。只是圆柱度公差没必要,跳动1丝几也没必要。

第三张图两端必须有中心孔。加工需要、检测需要。手册上的图,感觉有点奇怪

网友:
  图1,2的加工基准不都是中间通孔的中心线吗?
  只是图2让你测齿顶圆圆柱度公差以及对基准孔轴线 A 的径向圆跳动公差。
  这并不代表图1不能测,你看看图1标注了要符合默认公差要求,其中就有圆柱度和跳动规定,既然默认公差要求就可以满足使用要求,那么也不必额外标注。这只是我个人看法,看看其他大佬怎么说。

网友(点评):
图1和图2内孔和端面都是基准,这个没问题。但是手册上写的是图1齿顶圆不是基准,所以尺寸精度选择11级,图2的齿顶圆作为基准,所以尺寸精度选择8级,并要求了跳动和圆柱度。两个齿轮都是7级精度齿轮

网友(点评):
有没有说使用的环境?

网友:
请问一下有没有说两种齿轮不同的工作环境?

网友(点评):
这个手册里面没有说明,只明确了齿轮精度等级是7级

网友A:
这大概是考虑加工工艺的章节吧,第一种是按孔和端面定位加工的设计,第二种是加工是可以用千分表校准外圆的工艺,还可用齿高齿厚来测量齿轮尺寸

网友:
图纸一塌糊涂,齿轮哪有标注端面跳动的。齿轮加工都是内孔挂到滚齿机上面然后用螺丝锁紧的,标注孔和齿形的跳动即可。

网友:
一般可以同时叠起来加工齿的,都会对2个端面都有要求

网友:
端跳,径跳
以及图二的内孔圆柱度
图三的40档外径圆柱度
要求太严格了,精车的工程能力能达到?

这个工艺下发到现场,那你就等着听取蛙声一片吧

网友(点评):
这些图纸都是从机械设计手册上截取下来的。如果完全按照手册上推荐的形位公差等级进行标注,这些公差要求确实是没问题的。

网友(点评):
但是很多人都说如果完全按照手册上推荐的标注,加工会很困难。看来还是要多多积累经验才能运用自如。图3外径40的位置是轴承位,手册上说是为了保证轴承的转动精度,所以在包容要求的基础上进一步要求了圆柱度

网友(点评):
兄弟啊,理论没有问题 但是还有热变形,还有热后精磨 精磨的目的就是 保证装配的啊 怎么可能热前就一次干到位

网友:
齿轮内孔

网友B:
1.齿顶圆不作为加工或测量基准, 尺寸公差为 IT11 (ϕ245. 39h11)。
2.齿顶圆柱面亦作为加工及测量基准, 则规定了齿顶圆的尺寸公差为 IT8, 并需规定齿顶圆的圆柱度公差以及对基准孔轴线 A 的径向圆跳动公差。

以上原文说的很清楚:如果不选择齿顶圆做基准,就如图(1) 标注即可,如果选择齿顶圆做基准,那就如图(2)标注。不是说图(1)不能如图(2)那样标注齿顶圆公差。

只是用2个不同的图列说明一个问题

网友(点评):
谢谢指点。我疑惑的点在于加工或测量基准的选择依据是什么。既然齿顶圆可以不作为基准,为什么不只选择中心孔和端面做基准?加上齿顶圆做基准还会增加加工难度。 或者增加齿顶圆做基准还有另外的考虑?

网友(点评):
选择依据就是公差标注选择依据,根据你的产品需求来,如果不选择能满足性能要求,满足加工、检测要求,当然不用标。反之,则选择标注

网友:
引用 网友B:
1.齿顶圆不作为加工或测量基准, 尺寸公差为 IT11 (ϕ245. 39h11)。
2.齿顶圆柱面亦作 ...

选择依据就是公差标注选择依据,根据你的产品需求来,如果不选择能满足性能要求,满足加工、检测要求,当然不用标。反之,则选择标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大概是考虑加工工艺的章节吧,第一种是按孔和端面定位加工的设计,第二种是加工是可以用千分表校准外圆的 ...

楼主可能是看不到这么做的状况和理由吧。举个例子,假如按芯轴来定位加工齿,由于孔和工艺轴的公差引起的齿的径跳会超过0.03,假如按这第二种标注,则可通过加工定位时测量外圆把这方面引起的齿的径跳减少一半左右吧,而且加工外圆至这个要求很易实现。而且现实中即使图纸设计时外圆按第一种设计,编制工艺文件时也会按第二种要求来加工。最典型的就是伞齿轮的加工工艺,会对使用中无关紧要的外表面提要求,因为那是测量和定位的基准。

网友(点评):
谢谢前辈指点,之前确实是没明白这么做的原因,现在终于明白了!

网友:
基准四统一原则:设计基准与装配基准统一,制造基准与设计基准统一,检测基准与制造基准统一。若不统一,就需要转换,即通过尺寸链和公差来实现!

网友(点评):
谢谢指点,除了在机械设计手册上看到过图1图2这样的标注,还在其它图纸中见到过这样标注,一直没弄明白原因,现在明白了。

网友:
你啰啰滴啥?
图一图二齿轮的基准不都是内孔中心线吗?不是标着A 了?

网友:
我不知道你纠结个啥,你没发现图一图三是斜齿齿轮图二是直齿齿轮吗,斜齿齿轮的外径当然不作为定位基准了,支持齿轮的外径当然能作为定位基准了

网友:
公众号留言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