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螺丝帽

楼主(2024-12-26):
如图1是固定板,上面有螺纹孔与螺杆3配合,转动螺杆3,螺杆带动螺帽2左前进或者右后退,当螺帽2撞到固定板1后,再继续转动3,能否实现2不动,3继续像左移动?
   这个问题也可以换个问法,当直接用扳手把螺母2旋转并紧到1固定板,此时转动3能否实现3往左移动?
  我知道应该是移动不了的,拧2就相当于并螺丝帽,起到防松作用,是因为1和2的螺纹牙不能对接吗? 当1和2并紧以后,二者的螺纹角一般是不能衔接的,由于这个相位错开导致螺杆3无法移动是吗?
 我是这样理解的,不知道对不对?
还有一种理解,我认为1是固定板所以不动,当2并紧1以后,旋转3螺杆,2被固定住不动,相当于1和2是一个长螺母了,3可以继续往前。
  当然不论如何并紧,不影响3往右后退的。
最好找实物试下

网友:
图看不到

网友:
不能这么换问法。如果只是拧3,润滑较好的情况下,2一般不会锁死,双锁母的锁死需要给个很大的扭力,使得两螺母间产生很大的互拉力,才导致螺纹副锁死。你直接用扳手拧2,那当然锁死。

网友:
在螺母不拧紧的情况下,螺栓可以继续移动。螺母拧紧到板上就不动了。

网友:
1换成螺母夹在台钳上,自己试试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