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降低噪音,接上回,连续式提升机

楼主(2024-12-26):
因为绕排链条额定负载不够,所以将排杆两端设计的没有间隙,用来减轻绕排链条承受的压力,(如图1所示)新的问题出现了,噪音很大!排杆过弯合拢时撞击声音巨大!(如图2所示),暂时考虑减少排杆之间的接触面积,切除上面2/3,保留下面1/3;(如图3所示)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能降低这个噪音呢?

补充内容 (2024-12-27 08:37):
补充一下,负载在600KG,绕排链条是24A的,如果贴或者装其他东西在接触面,有没有能降噪且耐冲击的选择呢?

网友:
能不能拆一半下来,铣薄点两边加胶皮

网友(点评):
有道理,就是怕胶皮容易被撞坏

网友:
帖皮

网友(点评):
请问贴啥样的呢?能承受冲击载荷吗?

网友A:
打两个孔,锁两颗圆柱优力胶不就好了?便宜又快捷

网友(点评):
就怕优力胶一干就碎

网友:
有托架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打两个孔,锁两颗圆柱优力胶不就好了?便宜又快捷

你想多了,这才多大力?冲压模脱模,力不够的时候都会用到优力胶脱模。而这个地方,只需要优力胶比平面高几十斯减噪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想多了,这才多大力?冲压模脱模,力不够的时候都会用到优力胶脱模。而这个地方,只需要优力胶比平面高 ...

我觉得可行。
常规减震或者消音是这么做。
或者楼主按照自己的图三,再竖向减薄,减少接触碰撞。

网友:
间断加优力胶比较好,优力胶的寿命取决于你冲击的力的大小,如果在弹性形变范围内就OK

网友(点评):
就是就算冲击比较大,但优力胶只高出金属平面一点点,在它形变内,就不容易被损坏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可行。
常规减震或者消音是这么做。
或者楼主按照自己的图三,再竖向减薄,减少接触碰撞。

请问你的意思是使用优力胶略微高出金属平面来减震或消音是很常见的对吧?我的经验和见识还是太少啦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你的意思是使用优力胶略微高出金属平面来减震或消音是很常见的对吧?我的经验和见识还是太少啦

啥工件,需要这么密;你间隔1个位置,撞不到,不就自然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啥工件,需要这么密;你间隔1个位置,撞不到,不就自然解决了。

就是输送物太重,底下的绕排链条承受不住,才这样做的

网友D:
面接触改成点接触。把面改成弧形接触会不会好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你的意思是使用优力胶略微高出金属平面来减震或消音是很常见的对吧?我的经验和见识还是太少啦

先说你现在的问题,是减小噪音。从你的图三应该可以减小噪音,毕竟接触面小了,噪音也会相应减小。
这是你的问题。我的意思你可以把图三的削掉的彻底,然后接触的地方改成优力胶,这样噪音更小。
但对于你所谓的强度,我们就不清楚了。你的问题是降噪、我们的建议就是降噪。就事论事。

正常这么重,传送可采用倍速链或辊轮的方式应该更好。这是另一个话题。

网友E:
这个我们用的多,其实主要还是看你速度。

我看很多人说了,加大间距,增加缓冲胶垫都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我们用的多,其实主要还是看你速度。

我看很多人说了,加大间距,增加缓冲胶垫都可行。

中间完全间隔开,那就完全要靠底下的绕排链条来承压了,这肯定不行,所以主要考虑缓存胶垫,看它的安装形式以及耐冲击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面接触改成点接触。把面改成弧形接触会不会好一点?

嗯,如果能改成类似于齿轮的渐开线形式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