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用于机柜防震防倾倒这类外购件

楼主(2024-12-26):
机柜做的比较高,重心也比较高,有没有那种防震防倾斜用的类似于三脚架可以安装在机柜底座上的,扩大机柜底盘面积,提高机柜的稳定性,谢谢!!

网友:
防震机柜解决方案:https://www.barnerwins.com/project/project-shock-proof-cabinet-cn/
抗震机柜:http://www.boscy.com/product/Schroff-EMCkangzhenjigui/2019-09-16/538.html
华为安装抗震组件(选配件):https://support.huawei.com/enterprise/zh/doc/EDOC1000135651/c891fb0c
机柜抗震减震方案:http://www.chansongawa.com/product/276630228
柜子固定防倒器:https://detail.1688.com/offer/743344365529.html

网友:
焊个角铁

网友:
自己做一个支架,或者打膨胀,或者用吸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