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和合成石作过炉治具,分别有什么优缺点?

楼主(2024-12-26):
合成石加工比铝合金困难,但是质量轻,吸热慢,防静电

网友:
合成石材料的加工性是相当好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良好的机械加工性能:合成石材料具有良好的机械加工性能,精度高,可以进行精密加工
易加工,强度高及不易变形:合成石因其具有容易加工,强度高及不易变形的特点,适用于加工各种异型结构件
内部不产生气孔和裂纹:合成石材料在加工过程中内部不产生气孔和裂纹,可以用一般加工中心进行加工,切削性非常出众

网友:
查到有的文件说合成石的吸水性好。
吸水性好与不产生气孔是不是矛盾?